双调谐版2P3

楼主(2024-10-05):
大家好!请问哪位朋友有玩过这个版本的2P3?本人想购买配件组装一台。这个版本的和德生的2P3对比,接收性能有优势吗?欢迎大家告知。

网友:
   这个理论上失真小灵敏

网友:
我估计是半斤八两,只是各人感觉不一样。

楼主:
有玩过的朋友出来说说使用心得。

网友:
我知道是福老师的

网友:
这版装过好几个,性能不错。最近在尝试集中滤波中放的全分立2p3,高频部分仿宝灯BS104,低频沿用753硅管版。才把高频部分排好,很拥挤,由于电源极性和锗管相反,电池盒的走线也要调整,考虑怎么走美观些……
没多少闲时间,每天下班回去搞一会儿,要是最后能折腾出声音就发上来分享下

网友A:
磁棒天线的尺寸限制了性能,所以双调谐在袖珍机上的意义并不大,把它搞成双调谐更多的是出于玩的目的,不要对性能抱有太高期待,收音机是一个系统的东西,不是单独提高某一方面就能明显提高性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棒天线的尺寸限制了性能,所以双调谐在袖珍机上的意义并不大,把它搞成双调谐更多的是出于玩的目的,不要 ...

我做过4b2机壳的753双调谐机器,感觉声音发混,不如同样机壳的754双调谐声音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4b2机壳的753双调谐机器,感觉声音发混,不如同样机壳的754双调谐声音好。

声音发混与中频曲线有关系,我们一般看曲线只看幅频,其实相频也很重要,在整个通带内,相位变化最好是线性或近似线性的,如果有比较大的相位非线性,就会有相位失真,声音就会发闷或者发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4b2机壳的753双调谐机器,感觉声音发混,不如同样机壳的754双调谐声音好。

常用的扫频工具看不到相频曲线,但可以估计,一般来说,幅频曲线越圆润,过渡越自然,相位线性越好,如果曲线有急剧变化的部分,那里的相位也同样会突变,很多陶瓷滤波器听感不好就是因为曲线边缘过度陡峭,虽然选择性更好了,但相位失真也更大了

网友:
  中频曲线和音质关系最大,双调谐中放有时候调的太宽声音也不一定好听,发散发混,收窄一些带宽会好不少,只能边调边体会。
  还有就是后级音频变压器,功放管的配对情况,不知道754原装音频变压器怎么样,753原装变压器基本没有一点低音,可能硅钢片太差,用现在的Z11硅钢片按753数据制作低音表现就不错。
  另外发现音质和输入回路(磁棒线圈、可变电容)的Q值也有关系,Q值过高虽然灵敏度和选择性好,但频带窄,声音发闷不通透,比如有些双联可变电容Q值高一些,声音高频成分就少,调谐和统调也困难些,外放听可能不明显,用耳机很容易分辨。

网友C:
这个机子我刚调了一个,首先不好调,从静态工作点调整到统调,抗干扰能力没有带两只滤波器的收音机好,选择性一般,但灵敏度也不低,低放声音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我刚调了一个,首先不好调,从静态工作点调整到统调,抗干扰能力没有带两只滤波器的收音机好,选择 ...

中频确实不好调,中周很敏感,动1°曲线就有明显变化,不知道是谐振电容比较小还是排版太拥挤的缘故,并上阻尼电阻估计好点。一级双调谐选择性肯定比不上滤波器,更比不上DSP动辄五六十dB的选择性,更多的是个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