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师傅:电子管收音机的组合电解电容怎么替换?

楼主(2024-10-05):
一个40+40+40的组合电解电容怎么用常规的两脚电解代替?

40uf+40uf+40uf组合电解

40uf+40uf+40uf组合电解

原装接线图

原装接线图

网友A:
买不到组合的就单着换,很简单。嫌不好看就放底盘下面。旧的留着摆样子

网友B:
挖空,装入现代的电容器,体积肯定够,再用沥青封装

网友:
这个只要不漏电,直接用现在的电解电容焊接到合适部位就可以了,体积也不大。

网友:
掏空,装入新电容,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不到组合的就单着换,很简单。嫌不好看就放底盘下面。旧的留着摆样子

明白了。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挖空,装入现代的电容器,体积肯定够,再用沥青封装

明白了,谢谢老师!

楼主:
再老师们的指点下,瞬间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