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有关于电子管调频收音机维修方面的书?

楼主(2024-10-05):
眼前德国电子管收音机很多,我也买了几台,但没有图纸,维修起来比较困难,哪位朋友有关于电子管收音机维修方面的书能否提供一下供参考,尤其是调频高频头维护与调试方面的,先谢谢了!

网友A:
我这台调频调幅立体声一直没有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台调频调幅立体声一直没有弄好

是台串灯丝收音机啊?

网友:
买前要做足功课,就当练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台串灯丝收音机啊?

关键是立体声   比春雷101多了解码器

网友B:
我有一点德国电子管的资料,需要什么型号的可以告诉我帮你找找。不过调试中高频电路还是少不了仪器的辅助

网友:
德机的电解电容,纸介电容漏电、失效的比较常见,更换之后,大部分机器都能恢复正常。

网友:
王世佐 张维祥 李泰桢编译,人民邮电出版社,“调频收音机及立体声收音机原理和维修”,书中有些欧式电子管机的调整及立体声解码电路,但愿对楼主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点德国电子管的资料,需要什么型号的可以告诉我帮你找找。不过调试中高频电路还是少不了仪器的辅助 ...

您好,我有台德国NORA7灯机,调频100M高端收台声音很轻,调节高放级EC92输出端负载线圈低频有效果,不知这个线圈没有可调电容高端是如何调整覆盖的?另外在接收调频信号时ECH81帘栅极电压始终处于170V高电压状态,达不到电路标注的84V电压状态,说明管子没进入工作状态,没找到原因为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有台德国NORA7灯机,调频100M高端收台声音很轻,调节高放级EC92输出端负载线圈低频有效果,不 ...

ECH81相当于国产的6U1,第8脚是三极管部分的屏极。只在调幅波段提供本振信号,接收调频频道时此管不工作,当然是截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H81相当于国产的6U1,第8脚是三极管部分的屏极。只在调幅波段提供本振信号,接收调频频道时此管不工作 ...

我说的是1脚,这个脚在调频波段工作时是第一中放,右边那个三极管在调频波段肯定是不工作的。
而且那两个EC92正常工作电压编注的是132V,而我测量到的电压都是1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