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求助

楼主(2024-10-05):
用王字骨架绕了次高压,可能是绕线机太差了计数不准,最后实测两臂差了2V多(224V和227V),算不算严重?要拆吗?

网友:
不严重,正常使用。

楼主:
老矣视力不好使,读盘太小经常看错。考虑到电压太高不宜双线并绕,怕有危险。

网友:
应该是双线并绕

楼主:
空间倒是有的,就是觉得拆起来费劲,而且我这个是多电压输出的,不是加几匝就了事

网友:
不用纠结了,拆了重来过,不然你会更难过。

网友:
如果相当于电子管甲类功放之类的稳定负载,采用全波整流,适当增大滤波电容,差个2~3v问题不大。
要求尽可能完美,也可以在电压高的绕组与整流管之间串个电阻,达到两个整流管输入端在额定负载电流时的电压相同。
电阻阻值约两绕组压差除以额定负载电流之半,根据实际需要决定。

楼主:
重来倒不至于,我这个次高压绕在最外层,1V/3.18匝,所以要改也是其中一臂几十匝的事,就是拆包皮和铁芯比较麻烦

正在通电测试,空载60分钟隐约感觉到有温度,应该算合格吧。

网友:
可以用没问题

网友:
我觉得无所谓,滤波以后就平了。

网友:
这个不能怪绕线机,双绕组用双线并绕是基本常识。

网友:
一俩伏没什么,一些时候市电变化都会补回来

网友:
问题不大,影响滤波电容充电电流的还有绕组的内阻你没有考虑!

网友:
误差允许范围内,不用拆。

网友:
正常使用,参考变压器并联要求,两组线圈误差满足并联条件。虽然使用没问题,但是还是建议拆了重新绕吧,如果不重新绕,你心里永远不舒服。

网友:
正常范围内,,你已经够认真的了。。。

网友:
可以的,问题不大。

网友:
无所谓,两个绕组电压有差异,全波整流后相邻两个半波高度会不一致,但后面有滤波,滤完都是平的,根本不影响,而且你这才3V的差异,我差7、8V都一样用,没强迫症真的没必要改,高压绕组不宜双线并绕,所以两臂有差异非常正常

网友:
      200多伏差3伏,还不到1.5%,我的标准是2~3%以内都可以正常使用
      强迫症除外

楼主:
多谢各位解答,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

网友:
你这完全就是杞人忧天,整流后的直流供电电压空载与带载电压相差10%的多的是。整流前的那几伏电压算啥。

保持电路电压的相对恒定才是重要的,电子滤波,缓上电,稳压,这才是必须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全波绕组的两臂差了2V多,不是变压后绕组的电压波动值。差2V多对全波整流有影响吗?能不能通电后冒烟了哈~

网友:
没有问题的,放心用吧。

网友:
无影响,不用加绕,也不必串电阻,所差电压在内阻里应该就抵消大部分了,其余的滤波电容就削平了。

网友:
有线圈内阻抗着呢,你怕什么。就算使用双线并绕,完成后,你再分别测量一下,两个线圈的直流电阻,也可能阻值不同,因为,漆包线在拉制的过程中,铜线的截面积,很难保证绝对一致,尤其是细线。

网友:
这么点差别全波整流后顶多整流后相邻波形略微差异但滤波后全被拉平影响微乎。

网友:
家用🕙也会有5%左右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