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仿古式四波段收音机

楼主(2024-10-05):
大家好!今天发一个我精心制作的仿古式(DSP)收音机供网友们欣赏,望多提作品的不足之处、以及改进措施。
制作过程中属于边设计、边制作,有些细节可能缺少图片,有意仿制的网友可以跟帖提问,我会毫无保留的回复网友。
制作这个机器的初衷是:从小就喜欢我姥姥家的一台老无线电、下面有一排按键,50多年过去了我也一直没能拥有 ,因为自己的技术能力有限,不可能仿制成功。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用DSP芯片轻松做出多波段收音机,而且FM、AM波段完全可以达到或超过老机器性能。于是我试验了KT0936MB9和SI4836-10A两款芯片。最终还是选用了KT0936MB9芯片。
这个制作所用元件都是网上轻松能买到的、而且价格很便宜。制作业比较容易、纯手工即可完成。有兴趣的网友们可以参考借鉴、共同享受DIY乐趣。

补充内容 (2024-10-5 19:56):
//v.youku.com/v_show/id_XNjQyNzQ1Nzk4OA==.html

补充内容 (2025-1-16 12:30):
最近刚刚制作完成了短波信号发生器,将我这个机器短波度盘频率显示调整准确(重新画了度盘),这才算相对完美了

补充内容 (2025-1-16 12:36):
时间太长了,无法编辑了。接收视频补充在50楼,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移步到50楼,谢谢观赏!

蓝色的为1:1隔离变压器,以解决功放不能与蓝牙版共电源问题

蓝色的为1:1隔离变压器,以解决功放不能与蓝牙版共电源问题

整体机芯细节

整体机芯细节

木框和前脸分开制作

木框和前脸分开制作

网上很好买到的波段开关

网上很好买到的波段开关

茶叶盒盖取下装饰条

茶叶盒盖取下装饰条

装修废料做的按键、既美观有耐磨

装修废料做的按键、既美观有耐磨

读盘采用负片打印、镂空、粘贴在亚克力板上、外面再罩一层亚克力

读盘采用负片打印、镂空、粘贴在亚克力板上、外面再罩一层亚克力

整体前脸

整体前脸

手工制作小滑轮

手工制作小滑轮

调台拉线机构

调台拉线机构

安装完毕试机

安装完毕试机

机壳整体外观

机壳整体外观

“猫眼用亚克力磨成楔子型、裁成条组合成扇面行”

“猫眼用亚克力磨成楔子型、裁成条组合成扇面行”

设计机壳尺寸图

设计机壳尺寸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赞,做得好。唯一一个问题,没看到影视管。

发帖时发现有些图片丢失了。
“猫眼”是用4mm亚克力条磨成楔型、组成扇面、每片用反光膜包裹,在顶部挖槽、镶两只翠绿色LED,分成两组,一组拥有电台调谐、另一组用于蓝牙音频显示。接收电台后扇面向中间闭合、中间1mm不发光;当使用蓝牙功能时、扇面从中间向两边展开、随音乐摆动。驱动模块是网购的KA2284成品板2~3块钱。

网友B:
外观精美,值得一赞,不过频率刻印宽度那么平均?电位器的阻值线性应该没有那么平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观精美,值得一赞,不过频率刻印宽度那么平均?电位器的阻值线性应该没有那么平均吧

感谢您的关注!
调频和中波都能确保准确。短波我没有信号发生器,感觉稍有偏差。例如11.43M的电台我这个机器上显示是11.73M左右
其实仔细看并不平均:120~130KHz和140KHz间距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大赞,做得好。唯一一个问题,没看到影视管。

网友C:
外观制做精细,手艺高超,向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观制做精细,手艺高超,向您学习!

谢谢您的鼓励!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D:
感谢你作品参加DIY大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你作品参加DIY大赛

谢谢版主鼓励!

网友:
做的精美,可与产商生产的成品机媲美了。请问次模块短波接收频率上限能做到30兆吗?

网友E:
对楼主的仿6E1很感兴趣,有几个问题还请不吝指教。
仿6E1基本是如图的结构吗?中间的反光膜是不是铝箔?看过视频看不出铝箔分隔的黑线,楼主是怎样做到的?
调谐指示时,仿6E1的扇形能不能扩展合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楼主的仿6E1很感兴趣,有几个问题还请不吝指教。
仿6E1基本是如图的结构吗?中间的反光膜是不是铝箔?看 ...

谢谢您的关注!

这个“猫眼”是按照老无线电的整体外观必须要加的。
扇形中间夹了一片1mm后的亚克力板、不安装LED、不让它完全闭合。不过也得贴反光膜,否则看上去中间那一道会发黑、不好看。
反光膜很好找。我用的是塑钢窗材料外面的保护膜(钢厂加工门市部门口有的是)、内部自带不干胶、可以方便的贴实在亚克力上,用在这里非常合适。由于这种反光膜很薄,两层加起来也看不出中间有间隔。

关于驱动问题我也动了不少脑筋:由于DSP收音机调谐指示不像常规电路、指示灯不会逐渐被点亮,所以加了块驱动板,希望他能利用噪声先点亮旁边“灯条”、调正电台后中间对应的发光二极管再点亮,经过反复调整实验都不能达到理想状态(有时能满意、大多情况下不能满意、总之很不自然)于是放弃了。改成两边的二极管始终点亮,靠中间的两只直接收音机的电台指示灯、这样收到电台后也有向中间闭合的“假象”

如果您用在非DSP 收音机上,利用AGC特性应该能模仿出类似6E1效果。这个驱动板有5组输出,并且灵敏度可调,挺好玩的。

翠绿色高亮度LED电流很小,亮度很高,我只在上方安装了LED、下面不用安装、反光膜可以完全打亮整块“灯条”。

我说的:两只LED、是分成两组独立工作的。另一组是给蓝牙音频指示用的,随音频向两边展开......

我买的是2x3x3mm的小型高亮度翠绿色LED,很便宜、50只才几块钱还包邮。购买连接被我删掉了、没找到......

网友E:
谢谢顽童50坛友细致回复!有仔细读了您关于仿6E1的描述,关于反光膜我理解是每个楔形的背面和两侧面都要贴,包括中间那块没有二极管照明的。这样理解不知对不对?

我还发现一个构思巧妙的地方:用按压式琴键开关仿杠杆式的,结构应该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顽童50坛友细致回复!有仔细读了您关于仿6E1的描述,关于反光膜我理解是每个楔形的背面和两侧面都要贴 ...

你理解的完全对!楔形亚克力背面、侧面都要贴反光膜。

琴键开关我也是多次试验后才确定的这个结构。其缺点是按键不是垂直向下按的、而是向斜下方按,导致按键帽需要离读盘2mm(其实这个间隙也不难看);其优点很多:结构简单、方便制作,体积小巧、由于机壳尺寸较小、按键的整体高度不能不大,否则机壳外观比例就不协调了。

你仔细观察:机壳前脸的框子,下边比其他三边加宽了4mm。否则这样的按键也装不进去

网友:
做的不错,外观漂亮,祝拿奖,请教小滑轮和拉线轮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