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表改升压电路

楼主(2024-10-05):
手里有好几个兆欧表,都要插电才工作,使用不方便,有一个手摇的摇表摇把打滑了,想弄个升压电路代替里边的发电机,请师傅给提供个电路图,我看成品的电子摇表里边是555电路的,变压器数据不知道

网友A:
  直接买一只数字兆欧表就可以了。我在闲鱼上花80块钱买了一只9新的胜利兆欧表,250V,500V,1000V三档,动手换掉电池盒的弹簧就好了。

网友B:
为了实际使用,还是为了玩?
如果是前者,买个装电池的兆欧表。
如果是玩,摇表外挂个直流电机,用直流电机带着发电机转就行了
如果是研究+玩,建议先自学一下摇表工作原理。

网友:
电蚊拍的升压电路可以

网友:
我的摇表前段时间坏了。于是找弟弟借,但他的摇表更早就坏了。他说,现在有万用表加电笔就胜任了,无需摇表。但我习惯了用摇表,只好买个新 的

网友:
跟电蚊拍电路相似,加个表头好了

网友C:
手摇的摇表,转动时打滑,可以拆开摇表,将内部的离心重锤的弹簧调紧(拧紧螺栓),就可以防止过早打滑。

用数字表监测摇表的输出电压,500V的摇表,电压超过350V(跟你接的负载有关,普通的数字表大约为10M)开始打滑比较适当。

我就是这样调整我的摇表打滑时输出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一只数字兆欧表就可以了。我在闲鱼上花80块钱买了一只9新的胜利兆欧表,250V,500V,1000V三档,动 ...

全新的天宇的不是才89块钱,干嘛买二手的啊

楼主:
谢谢,你这个比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实际使用,还是为了玩?
如果是前者,买个装电池的兆欧表。
如果是玩,摇表外挂个直流电机,用直流电 ...

偶尔会用到,手里还有个2500v的摇表,好几个需要插电才能用的兆欧表,在玩的过程中赚点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摇的摇表,转动时打滑,可以拆开摇表,将内部的离心重锤的弹簧调紧(拧紧螺栓),就可以防止过早打滑。
...

不光是打滑,还吱吱响,感觉是齿轮有问题,还没到要求的速度就打滑

网友:
大约是1983年国际电子爱好者杂志的文章介绍这篇文章。这本杂志我还存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新的天宇的不是才89块钱,干嘛买二手的啊

胜利VC60B+全新的近2百块钱啊。

网友:
如果是玩,可以参考TL494升压电路,好像是ON的数据手册里有升压的实例原理图

网友:
朋友可以简单说说摇表原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光是打滑,还吱吱响,感觉是齿轮有问题,还没到要求的速度就打滑

你拆开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