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求助

楼主(2024-10-05):
一部联想的E450,放了一段时间没有用,开不了机,以为电池没电了,插上充电器,只见电源指示的led闪三下就停下来,不肯充电了。
后续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是否因环境因素内部受潮了

网友A:
试试看:确认充电器正常,长按电源键15秒后松开,反复3次。

网友B:
拔掉cmos电池过会儿再插上。然后开机。

网友:
外接充电器正常,开不了机和电池有没有电没关系。

网友:
电池开机,再插外部电源试试

网友C:
长按电源键30s以上试试能开不?再就是搜一下静电释放的法子。

网友:
把硬盘薅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按电源键30s以上试试能开不?再就是搜一下静电释放的法子。

长按电源键也不开机。
“静电释放法”是怎样的?望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掉cmos电池过会儿再插上。然后开机。

是不是要拆开才可以找到cmo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确认充电器正常,长按电源键15秒后松开,反复3次。

试过了,无效。就是不肯开机!

楼主:
您的意思是拆机了?这工程就大了,而且没有拆解的经验啊!

网友:
有个本不开机,拆掉内存通电,风扇转,以为内存坏,找一个内存换上,还是不启动,估计是内存相关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拆开才可以找到cmos电池?

我的是打开手触板那个长条所料盖儿,就是键盘外边那部分。就看到记忆电池了。我是t430.也对付过r60.

网友D:
楼上说潮了很大可能,电吹风吹热了,放外面一天看看开机能不能救回来

我手边凡不用的电子设备都套个塑料袋,就怕潮了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潮了很大可能,电吹风吹热了,放外面一天看看开机能不能救回来

这个方法可以防灰,防虫,防潮效果并不好

网友:
换块硬盘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先放它几天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