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维示波器GDS-2062 无基线故障

楼主(2024-10-05):
各位大哥
  有谁知道怎么维修这个故障,只有零位点,各按钮都正常,

网友A:
是不是扫描没开始?
如是:
1、触发信号调到内部,
2、调整触发电平
先只想到这二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扫描没开始?
如是:
1、触发信号调到内部,

你好 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B:
你好,你检查一下送给水平扫描的电源是不是发生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检查一下送给水平扫描的电源是不是发生故障了。

你好  水平扫描电源位置在哪里,请指导,目前总电源+-5V +-15 都是OK的,当时发现有电容损坏了。

网友C:
求助竟然自己故障照片都舍不得放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助竟然自己故障照片都舍不得放一张?

不是舍不得放,当时忘记拍照了。

楼主:
没有红色线框内水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