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笔记本,屏幕亮部正常,暗部偏暗一些,导致图像或者游戏画面总体偏暗

楼主(2024-10-05):
这是什么原因,对比度问题?

网友A:
背光老化,该换背光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老化,该换背光条了

浏览网页白底黑字效果可以,附图的游戏图像中吴宗宪的脸就偏暗,像赛车游戏就是画面总体偏暗

网友B:
win10的设置里,有个叫【屏幕色彩校正】的功能。一般找不到只能在设置内的搜索框搜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的设置里,有个叫【屏幕色彩校正】的功能。一般找不到只能在设置内的搜索框搜出来。

感谢,调了下伽马设置,图像画面明亮了一些,原来Photoshop好像弄过,没想到win10系统也能调。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调了下伽马设置,图像画面明亮了一些,原来Photoshop好像弄过,没想到win10系统也能调。

不过调完以后白底黑字没有原来黑了,那个ClearType也设置了。
重新设置了一下ClearType,原来都按默认的选不行,偏淡,有比较黑的选项。

网友:
时间久背光老化了

楼主:
3楼有图

网友C:
你看看是灯管背光还是led背光,前者时间久了灯条衰老,显示效果就差一些。用新灯管换上马上画面焕然一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是灯管背光还是led背光,前者时间久了灯条衰老,显示效果就差一些。用新灯管换上马上画面焕然一新。

白底黑字亮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