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个3管机~~

楼主(2024-10-05):
(无正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天线初级线圈的抽头如何做的?是断开的吗?

初级次级是分开的两组线圈。初级在开始的五圈左右处抽头,用来接再生的。次级我绕了十圈。再生也可以接在高放管子的发射极上,这时的初级绕组在接地端绕两圈抽头,抽头接高放管的发射极,这样比较简单点,少用一个调节再生的电容。但是也有不足,无法调节再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地方真好,我这里虽然是在市区,但是没有再生根本一个电台都收不到

之前用三个管儿总啸叫,接了个负反馈电阻后消除了

网友:
检波出来直接进有源音箱算了。

网友:
第一只高放管子负载别用电阻,用老式节能灯磁环绕只高频变压器,初级2毫亨,次级0.4毫亨,不用二极管检波,次级接三极管,电流控制在0.15毫安到0.2毫安,最后一只管子接成射级输出,可以带动低阻值耳机,,亲几天我做了一只,不错的。

网友:
这是老书上说的低放式收音机,没有高放。三个9014可以做得很好了。
以前有资料说这样高保真失真小,俺认为离台很近才行,因为现在电台发射功率都变小了,二极管处在微弱导通,失真比放大后的要大(书上说本地台要大于200mV,超外差最好大于500mV进入大信号检波范围)。

网友:
好多经典的来复再生的电路不用,用这种电路能收到电台吗?

网友B:
楼主的使用感觉如何?分享给大家。这个电路工作原理简单。
个人认为如果有高放,可能检波效果要好些,毕竟信号强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使用感觉如何?分享给大家。这个电路工作原理简单。
个人认为如果有高放,可能检波效果要好些,毕竟 ...

感谢您的回复!音量还行,比两个管的声音大一些,台也收的挺清楚的。加一级高放也做过,但是检波电路接的不好,感觉损耗挺大,也没研究明白,可能还是需要次级线圈,并且有明显串台现象。感觉离电台近,信号较强,所以磁棒线圈可以检波,接上次级线圈就没声音了。用单管9014做的来复电路用耳机收听声音也挺大的。

网友C:
二极管可以直接省掉了,直接用三极管BE结检波

网友A:
楼主的地方真好,我这里虽然是在市区,但是没有再生根本一个电台都收不到

楼主:
具体电台的位置也不确定,不过磁棒能不能检波还是怀疑,电压应该到不了.2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可以直接省掉了,直接用三极管BE结检波

感谢回复!

网友D:
楼主这个新电路二极管静态电流太大了,0.75mA,是不是上偏电阻标错了?应该20K吧?

如果希望避开来复再生的各种失真,要么在一楼的图上给二极管单独偏置,要么如楼上改进图都可以得到较小失真,省事的化三极管通过较低偏置来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新电路二极管静态电流太大了,0.75mA,是不是上偏电阻标错了?应该20K吧?

如果希望避 ...

谢谢回复!我用5k和15k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用5k和15k试一下

在倍压检波来复再生电路里,北极兵坛友建议的二极管(4148+2AP9直流串联)的偏置在90uA  (0.09mA)左右,  不知在楼主的场合里能不能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倍压检波来复再生电路里,北极兵坛友建议的二极管(4148+2AP9直流串联)的偏置在90uA  (0.09mA)左右, ...

感谢回复!我用15KΩ电阻试了下,感觉音量基本没变,不过声音好像清晰了一些

网友:
你的这个3管机,可能一个台也收不到,除非在离电台发射塔非常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