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小巧的恒温槽

楼主(2024-10-05):
闲暇时做了个小巧的恒温槽,利用它解决了元器件的温度漂移问题。

网友:
没图没有真相

楼主:
槽体内容积为:90x90x60

楼主:
降温使用了TEC1  12704半导体制冷片(12v 4A)。
温度控制采用了成品数控可调制冷制热模版。
制热加温采用了4只15欧5瓦的水泥电阻。安装在散热片上
加装风扇。

楼主:
温度控制板及外部控制盒

楼主:
为了保护制冷片,在电压输入端加装了可控硅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A:
俺没搞明白,一直以为 TEC 是既可以制冷又可以制热的,为啥要用水泥电阻制热呢?

楼主:
对,正反面的应用就是制冷制热的了,

楼主:
这个恒温槽本身内容积有限,如果要翻过来应用,会占用大部的内容积。还不如用水泥电阻再做个加温单元
简单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正反面的应用就是制冷制热的了,

那么,只要用双向温控电路(双电源),或者是桥式温控电路(单电源),就能解决帕尔贴元件双向温控的问题。为何还要外部附加电阻来加热呢?搞成热控与冷控不对称控制,似有画蛇添足之嫌。

楼主:
制冷与制热的选择是使用一块控制模版的。制冷就是一个负载,制热也是一个负载。
需要那个就装上那个。

网友:
想用半导体小冰箱改一个,发现夏天降温达不到要求。

楼主:
小冰箱的温度总会比我这个小恒温槽的温度低的多吧。就拿保温冷藏应该是5摄氏度。而我这个恒温槽是
保持在25摄氏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冰箱的温度总会比我这个小恒温槽的温度低的多吧。就拿保温冷藏应该是5摄氏度。而我这个恒温槽是
保持在2 ...

小冰箱也是用的半导体制冷片,降不到5度,功率好像也是48W。
继电器后边是不是还要再接一个转换开关,控制制冷片或者电阻。
该休息了吧,我已经醒了,岁数大了睡不着。

网友:
我想搞一个温度5到35可调的恒温箱。

楼主:
制冷与制热做成了2个单独的部分,需要制冷就把制冷部分链接上。当然了,制热部分就拆下来了。
共用一个控制部分,控制单元在选择需要的制冷与制热。

网友:
这种电阻容易安装到散热器上

楼主:
我的那张图纸没有画上制热电阻那点。实际上把那个制冷片换成加热电阻就是了。电阻安装在一个散热片上
,再加上一个小风扇。控制单元一定要选择在“制热方式上”。

楼主:
你提到的,你那个温度降不下来。可以检查一下制冷片的制冷面与箱体的接触面是否良好,必须要紧密的接触。再有就是制冷片的热面与散热片的接触是否紧密,必须涂上导热硅脂。散热风扇转速,脏都会影响制冷效果的。本身半导体制冷片的效率是很低的。制冷片加载的电压是绝对要与制冷片相符合。

楼主:
我是使用手头现有的散热片和水泥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提到的,你那个温度降不下来。可以检查一下制冷片的制冷面与箱体的接触面是否良好,必须要紧密的接触。再 ...

谢谢,该休息了。

楼主:
好的,谢谢关顾。开心!

网友:
能动手则动手的物理小实验

楼主:
不光是实验,实际应用中确实也用得到。
动手动脑延缓老年痴呆。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恒温槽本身内容积有限,如果要翻过来应用,会占用大部的内容积。还不如用水泥电阻再做个加温单元
简单 ...

帕尔贴制冷片两端具有互易性,仅仅改变电流极性就可以了。产品制冷片两根线的颜色不同是为了定义两面性质方便工厂批量装机。业余制作时只要保证两面的散热条件一致后只要把供电电路改成桥式驱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没搞明白,一直以为 TEC 是既可以制冷又可以制热的,为啥要用水泥电阻制热呢?

TEC可以改电流方向就可以改冷热,不过不可以急速转换,转换快了,会损坏TEC。已经因此损坏了多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EC可以改电流方向就可以改冷热,不过不可以急速转换,转换快了,会损坏TEC。已经因此损坏了多片。。。。 ...

对于正在工作中的装置在需要改变制冷状态时,立即改变极性还有可能损坏电源,这时候制冷片就是个电源,连灯泡都能点亮。要停电一段时间让温差降下来后再改变供电极性。热容量大的装置可以搞个类似于焦耳小偷的电路回收能量给电池充电。

网友D:
既然用可控硅为什么还要继电器,继电器的缺点是在临界温控点会抖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于正在工作中的装置在需要改变制冷状态时,立即改变极性还有可能损坏电源,这时候制冷片就是个电源,连 ...

俺用 PID 控制温度,会在设定温度附近来回切换电流方向,还真没遇到过损坏 TEC 或者温控装置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俺用 PID 控制温度,会在设定温度附近来回切换电流方向,还真没遇到过损坏 TEC 或者温控装置的情况。

楼上是不是说的全功率运行的情况,制冷片两边看
温差非常大

网友:
    我也很早买了和楼主一样的温控模块,只是图便宜 实验了一下,想不起控制啥,吃灰中

楼主:
其实该产品不错,应用挺广泛的。
动动手,把继电器,接线端子移动到板子背面去。这样安装起来上面就可以是一个平面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是不是说的全功率运行的情况,制冷片两边看
温差非常大

无论用什么控制方式,当温度接近设定值的时候,TEC 都应该已经工作在低(平均)功率状态,否则温度必定会在设定值附近大幅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用可控硅为什么还要继电器,继电器的缺点是在临界温控点会抖动。

购买的成品控制板就是继电器输出的。电路中所加装的可控硅电路是为了防止过电压,因为制冷片对过电压的要求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用 PID 控制温度,会在设定温度附近来回切换电流方向,还真没遇到过损坏 TEC 或者温控装置的情况。

这些年我一共玩过6片,坏过几片都是因为长期工作结露造成的电腐蚀现象把堆芯腐蚀坏的。也没有因为切换极性坏过,不过都是短时上电的。制冷片薄弱点在于热端的散热,温度过高就融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控制板及外部控制盒

这种温控板是开关式控制,控温精度很差。
我买了几次,发现 MCU 是不同型号的,好像锁了,无法下载。
把 MCU 重新换了,自己写了 PID 控温的程序。

楼主:
我在实际应用中,把温差设置在1摄氏度。恒温槽温度最高与最低相差在2度左右。按我的要求到是够用的了。

网友:
我记得制冷片反转电源极性就可以改变制冷方向吧?

楼主:
是的,极性反转可以改变制冷与制热面。
但在实际使用中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
譬如安装的空间。因为制冷片的热面是需要足够大的散热片及风扇。

网友:
想精确温控,还是老老实实的用温控器+热电偶+SSR+加热管(加热板)吧,反正温控器也不贵。

楼主:
嗯嗯,要是控制高温就要选择这种温度控制器加热电偶了、譬如热风枪。
固态继电器无噪声,很好。

楼主:
看看我做的这款850热风枪,

网友F:
不要用继电器模块,继电器寿命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要是控制高温就要选择这种温度控制器加热电偶了、譬如热风枪。
固态继电器无噪声,很好。

对的,温控器接继电器输出的,继电器的啪啪啪声,烦死人了,而且继电器还有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用继电器模块,继电器寿命有限。

继电器还有啪啪啪声,烦死人了。

楼主:
确实啪啪啪的,而且还是几秒钟就吸合,释放的一次。看样子真的要改成触点的固态继电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啪啪啪的,而且还是几秒钟就吸合,释放的一次。看样子真的要改成触点的固态继电器了。

你那个850热风枪吗?温控器有SSR输出就可以接一个固态继电器,再接一个发热丝啦。

楼主:
你好,温控器是继电器输出的。有时间再改成可以固态继电器输出的,谢谢你的提示与关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