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这是古董电子管收音机的一个什么零件?

楼主(2024-10-06):
前两天,给一台古董电子管换老化的导线(一台没有电源变压器的机器),不小心弄坏了一个零件,小弟才疏学浅,特向各位老师请教这个是什么零件

不小心弄坏的零件(有可能因老化严重,原本它也坏了)

不小心弄坏的零件(有可能因老化严重,原本它也坏了)
?是碳芯电阻吗?

网友:
这个是降压电阻,更不是碳芯,是石棉,只是烧了时间太久烧黑了。
买个串流降压的风筒电阻线代替就行了,
不过建议改装个变压器。

网友:
热底盘的机器

网友:
一段电阻丝封压在金属管中,应该是一个低阻值的功率电阻,比如功放管的阴极电阻,阻值估计在二、三百欧。

网友:
        开了眼了,碳芯电阻也是第一次见,这台电子管收音机,应该是DIY的作品。

网友:
二波段串絲外差机,起码有八十岁了。

网友:
这是厂机,像是40年代上海信记生产

网友:
请提供收音机品牌和型号再查找资料。

网友:
找一个相应阻值的水泥电阻来代替就行了。

网友:
线绕的功率电阻,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热心相助,它应该是老美的117V厂机(品牌型号是CAMPUS 07-511H),大概是三四十年代的。如老师们所说它估计是一个 石棉功率电阻,因为当时碎掉的时候里面有黑色的渣渣掉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