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调谐带通滤波器电感耦合初探

楼主(2024-10-06):
查了下矿坛,中周资料来自:
收音机振荡线圈和中周资料
我整理了一下双调谐电感耦合:
接线图,来自:
关于电感耦合双调谐中周连接的疑问
仿真如下:
MTF-2-1和MTF-2-2
BZX-6-1和BZX-6-2
SZP-7和SZP-1

其中:
1、MTF,谐振电容为1000p,通频带为7khz,相对带宽=0.0151,耦合系数为1/73=0.0137
耦合系数=相对带宽/ √g1*g2,求出√g1*g2=1.1,经分析有点像切比雪夫1db波纹=sqrt(1.8219*0.6890)=1.1204
2、BZX,谐振电容为510p,通频带为6khz,相对带宽=0.0129,耦合系数为1/94=0.0106
耦合系数=相对带宽/ √g1*g2,求出√g1*g2=1.21,经分析有点像切比雪夫1~2db波纹之间=sqrt(2.4881*0.6075)=1.2294
3、SZP,谐振电容为510p,通频带为6khz,相对带宽=0.0129,为耦合系数为1/110=0.0091
耦合系数=相对带宽/ √g1*g2,求出√g1*g2=1.419,很可能是巴特沃斯型。
以上为推测,可以判断最初设计的输入输出阻抗。
附仿真文件:

楼主:
双调谐电感耦合的正向设计来自:
上面5个电路,输出是重合的。
步骤:
1、低通
2、低通转带通
3、电感回转器
4、负电感合并
5、PI型电感网络向变压器等效,变压器为弱耦合
6、将变压器转换为强耦合+电感。
7、阻抗匹配。
详细步骤如下:
一、1和2与《双调谐电容耦合》帖子所说相同。
二、《双调谐电容耦合》帖子中,电容回转器的电容值为K12*Cp,电感Π型回转器的电感值则相反为Ls=Lp/K12
三、负电感合并如下图:
合并后为一个PI型电感网络
四、PI型网络向变压器等效。
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电感相同:
都为LP/(1-K12)并联LP/(1-K12)+LP/K12
经过合并后为:Lp/(1-K12^2)
这里的变压器是弱耦合的,在微波段容易实现,仅仅就是调整谐振子的间距。
五、根据老中周的提示,弱耦合向强耦合变压器转换。
经过转换后,变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一个匝比为1/K12的强耦合变压器。第二部分就变成了一个电感。
由于耦合系数很小,这个Ls2的电感理论值为初级减去一个励磁电感。
六、最后一步就是阻抗匹配。
由于老中周的抽头,根据网络上其他网友的观点认为老中周的阻抗匹配是按老管子或锗管设计的,不能直接用于现代的硅管。
根据我以前在这方面的尝试,如果用老中周的抽头方法,硅管极不稳定,很容易自激。s8050和9018极不稳定。反而13003倒是稳定很。
根据这一特点,以及自己的模电直觉,可能存在阻抗不匹配。
目前分析出来的老晶体管,在相同的静态电流下,rce偏低,rbe也偏低。即硅管的厄利电压偏高,beta0(beta_DC)偏大。导致硅管的共射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和输入阻抗偏高。
基于上述理由,老中周的抽头比例不在研究。

楼主:
前辈,别加分,都是看了矿坛的帖子,迅速找到门路。
我也看了您以前的发言,好像早就走这条道了。我也是后面蹭的,这个双调谐直接看滤波器设计就行了。
现在发现这个电路还有新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