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5351 坊間都說直接兼容 Si5351, 測試後有些疑惑

楼主(2024-10-06):
還沒完全弄明白, 反正直接實驗有些問題, 不知道是軟的還是硬的. 原廠的網站資料不足, 還藏了些.

例如測個 2MHz, 他大約給了 1.3MHz, 中間還有停頓的間隙 200us, 沒時間繼續測試, 有用過或者有經驗的給號號脈.

測試的源碼放了 https://github.com/xiaolaba/MS5351_Si5351_testing

2MHz, 他大約給了 1.3MHz

2MHz, 他大約給了 1.3MHz

网友A:
碰到坑了吧,我也碰到了,直接打电话到厂家说有停振。后来搞有源晶振,就没这个事情。
不知道你有没有25Mhz的晶振的库存,把别的负载电容的无源晶振实验一下。厂家说好像是10pf负载电容的晶振。
这个芯片一般都是用好一点的温补晶振,所以我就没有用无源晶振去试验了。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到坑了吧,我也碰到了,直接打电话到厂家说有停振。后来搞有源晶振,就没这个事情。
不知道你有没有25Mh ...

有這麼頑皮的情況喔...
看來淘寶坑還真多, 裝成Si5351的假貨也毫不忌諱
那只能把這些樣品永久供牌位上
感謝分享資訊

网友B:
正品si5351也不贵,如果输出的频率是固定几个的,可以用官方的计算工具,直接给出每个寄存器的设置值,再用i2c写进去就可以工作,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品si5351也不贵,如果输出的频率是固定几个的,可以用官方的计算工具,直接给出每个寄存器的设置值,再用 ...

下單的是Si5351, 到貨看是 MS5351M, 還用激光打碼糊了MS那個位置, JS的所為.
本著隨便一試的心態, 結果發現有些不對勁.
請教你指出計算工具是 relmon 那個 還是 skyworks 那個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單的是Si5351, 到貨看是 MS5351M, 還用激光打碼糊了MS那個位置, JS的所為.
本著隨便一試的心態, 結果 ...

si5351原本是芯科的,貌似整个时钟部门都卖给skyworks,现在工具是挂在skyworks下,是不是改名还是重写的就不知道了,软件名叫clockbuilder pro

网友:
直接买正品,好用不贵

网友C:
MS5351肯定没问题,已经大量使用替代Si了,当然可能会有一些细微区别。

最大问题是MS5351遇到问题就天然认为是假货踩坑了。SI5351遇到问题就天然认为自己的问题,找各种解决方法.............

网友D:
我用MS5351没有任何问题,实测精度与计算的误差在1Hz以内,检查一下程序吧,是不是放在循环里面了。还有,换个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MS5351没有任何问题,实测精度与计算的误差在1Hz以内,检查一下程序吧,是不是放在循环里面了。还有, ...

請教有示範碼或者建議使用哪個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MS5351肯定没问题,已经大量使用替代Si了,当然可能会有一些细微区别。

最大问题是MS5351遇到问题就天然 ...

請教有示範碼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教有示範碼或者建議使用哪個庫

以前写的,楼主根据需要改吧,现在改玩STM3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写的,楼主根据需要改吧,现在改玩STM32了。

感謝你, 驗證結果再次確認, 測試程序沒有任何問題, 跟使用的庫無關.

MS5351測試的樣品75%的板不起震, 其他都是震盪頻率跑偏30%~50%, 還搞不清楚是MS5351掛掉還是XTAL/OSC 有問題, 讀取MS5351的REG0, 有反應的板得到 0x61, 與另外一個供應商的正常的板比較, 同樣讀取REG0 得到 0x41, 就算看了 MS5351 的 DATASHEET, 也沒法理解它的成因, 因為跟 relmon DATASHEET 寫的對不起來 LOL_1 LOL_2. 降低 I2C 的速度也沒改變, 除了芯片版本不同, 也無法解析這種可重複的現象.

所以不能確認 MS5351 直接兼容 Si5351

其中一種 XTAL/OSC 是這樣子, 不知道品牌, 也不確定是 XTAL 還是 OSC, 連示波器/頻率計都不想動, 看PCB走線, 只能是 XTAL, 就不探它了.

25MHZ_XTAL

25MHZ_XTAL

以後如有時間也還有興趣的, 估計搭個棚自己外部做個 OSC 注入MS5351才可了解是否全因這顆XTAL引起. 有問題只有退貨一條路. 樣品則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 驗證結果再次確認, 測試程序沒有任何問題, 跟使用的庫無關.

MS5351測試的樣品75%的板不起震,  ...

你用的晶振负载电容多少,和5351内部负载电容设置是否匹配,如果偏差过多可能出问题

PS: 晶振的负载电容是把板上电容,分布电容以及5351内部电容都合并算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 驗證結果再次確認, 測試程序沒有任何問題, 跟使用的庫無關.

MS5351測試的樣品75%的板不起震,  ...

买的成品板?那就只有退了。我是买芯片,自己画板,可以确认的是MS5351肯定可以兼容SI5351,找正规的商家买吧。另外我改用STM32还就是因为SI5351,我希望得到连续可变的且稳定准确的频率,可Arduino似乎做不到,频率精度只能在计算值的+-100Hz内波动,而且在某些频率会有抖动,类似你描述的这种情况,后来改单独稳压供电,情况好些,但也无法完全杜绝。还有Arduino nano供电电压是5V,SI5351的供电电压是3.3V,I2C总线电压有些不好协调。现在我用的是CH32F203CBT6+MS5351+温补晶振+独立稳压供电(全国产套装 ),前述的问题就都不存在了,频率精度+-1Hz,连续可调的积累误差也不超过+-10Hz。再补充说一句,不论是MS5351还是SI5351对供电都很敏感,独立稳压+大电容就近退耦是必要的,输出端负载过大过小也会造成某些频率会有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