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灯下黑

楼主(2024-10-06):
      最近调修一块从同学处得到的温州500指针万用表,故障现象是:任何档位都没有反应,用手摇动表针大幅度摆动,初步判断是表头动圈断。

      打开后经查:1、表头动圈已经烧断。2、500mA档1.5欧康铜丝电阻烧断。后来在闲鱼买回一个星牌MF500表头,经测量42.5uA. 经过充磁灵敏度为39uA.

      修理过程:用1.5欧金属膜电阻代康铜丝,换上。然后换掉烧坏的表头,装上9伏和1.5伏电池。经测试,各个档位仍无反应。随即检查表内部接线及各档位电阻,均未发现异常......。最后又仔细查看波段开关各接触点,也没有异常。先后检查了数遍,测试仍无反应。后重新测试表头正常,单独测试50uA档没有任何反应。一时间陷入迷茫?

      本人年纪大了(74岁)又曾经患过脑梗,觉得智力太差了,一个普通的指针万用表电路都处理不了,一时间懊恼不已,想象年轻时对技术的钻劲,再看看如今的痴呆像,苦不堪言,晚上失眠了......。

      天刚刚亮我就起床了,洗把脸就去摆弄那块万用表,一边看着表面上的两个黑色的选择钮,一边呆呆的发楞,心想难道是旋钮装反了?想到这里随时拿起小起子拧松小螺丝,取下左侧的旋钮,旋转180度重新安装好。经测试正常了......。

      真的没有想到,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费了我好大的周折,还怀疑自己已经是老年痴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设计就那样,偶尔出错很正常!记得年轻时修理同样机芯的彩电,鬼子出品的就不会错。国产的偶尔就出错。 ...

谢谢回复! 这块表到手时已经被修过,只是不知道旋钮会反装。正常情况下安装旋钮的轴都是缺口处与顶丝对应,500万用表正好与之相反。我曾经修过多块500表,知道它的规律。当松开旋钮时已经知道是反装了,希望能引起没有经验的朋友注意。

网友A:
本来设计就那样,偶尔出错很正常!记得年轻时修理同样机芯的彩电,鬼子出品的就不会错。国产的偶尔就出错。人家的都是彩色插座,对照颜色插好就行。国产的都是白色的,一样大的稍不注意就能搞错!
这么大年龄能捣鼓这类电器已经很不错了,没必要纠结一点差错。

网友:
所以,玩表的目的不是表

网友B:
开关装反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来设计就那样,偶尔出错很正常!记得年轻时修理同样机芯的彩电,鬼子出品的就不会错。国产的偶尔就出错。 ...

防呆设计,要花时间花心思的,那可都是成本啊 ...

网友:
年纪大了是真的会变迟钝,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已经不是从前的状态了。

网友:
这个论坛好多前辈啊!

网友D:
本人年纪大了(74岁):老当益壮啊!

网友E:
脑梗对大脑损伤大,可以买广西的蚂蝗(以野生金边最佳)炒干或烘干,磨粉,用3-5克配约20ML高度白酒一起服用,每天二次。
我有个亲戚也是这样,住院出来左边动不了,走不了路了,转到中医院开了这药,一两个月后能拐着棍子走,半年左右能正常走路,生活都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脑梗对大脑损伤大,可以买广西的蚂蝗(以野生金边最佳)炒干或烘干,磨粉,用3-5克配约20ML高度白酒一起服 ...

朋友你好我也是小脑萎缩,记忆力下降(72了)求个链接(蚂蟥)谢谢!!!

可以买广西的蚂蝗(以野生金边最佳)炒干或烘干,磨粉,用3-5克配约20ML高度白酒一起服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以,玩表的目的不是表 。

感谢老郑老师的关注及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装反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谢谢回复!其实烧表的原因,可能就是上一家因装反了旋钮,导致吴打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脑梗对大脑损伤大,可以买广西的蚂蝗(以野生金边最佳)炒干或烘干,磨粉,用3-5克配约20ML高度白酒一起服 ...

谢谢您的良方 其实我患的是腔隙性脑梗(毛细血管堵塞),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只是精力和体力大不如以前了。现在最大的困惑是“失眠”,基本靠助眠药物来支持睡眠。不知道坛内有哪位高人指教一下治疗失眠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装反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谢谢回复! 祝您健康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呆设计,要花时间花心思的,那可都是成本啊 ...

谢谢回复! 祝您健康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年纪大了(74岁):老当益壮啊!

谢谢回复! 祝您健康快乐!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老师的关注和回复,特别感谢:老勐、老郑、古渡三位老师的加分鼓励!
因网络不正常无法一 一回复各位老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良方 其实我患的是腔隙性脑梗(毛细血管堵塞),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只是精力和体力大 ...

适度的体力活动对睡眠有一定的好处。

网友:
脑梗在中医看来是中风的一种,心平气和不急不躁是上策。如有难以入睡的情况,疏肝和胃丸主之。

网友:
这里都是前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设计就那样,偶尔出错很正常!记得年轻时修理同样机芯的彩电,鬼子出品的就不会错。国产的偶尔就出错。 ...

国产电视机,音响,最坑的是电解,正负印反了 一插电,嘭,跟着冒烟,吓一跳

网友G(2024-11-05):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良方 其实我患的是腔隙性脑梗(毛细血管堵塞),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只是精力和体力大 ...

给你提供一个解决失眠的简单办法试试:带着播放故事的耳机睡觉,听着几分钟就睡着了。故事到喜马拉雅或懒人听书里找那种你比较感兴趣,又不是特别感兴趣的(特别感兴趣的会让你提起精神听,反而睡不着了)

网友:
这么大年龄了还能捣鼓这类电器已经很不错了,知足常乐吧。

网友:
哈哈哈哈,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网友(2024-12-14):
说一下我们家的情况供参考吧 牵扯到可助眠药物三种 推荐的是褪黑素( 副作用小 就是太贵)
我们家还用过艾司唑仑和 地西泮(地西泮只做前后影响参考 药太猛 不能推荐的)

具体情况我说下您参考着 我40 我爷爷去世时89(心梗术后25年 脑部问题40年 脑梗30年以上) 老人家70左右经常服药助眠 80岁时开始经常吃艾司唑仑 副作用是在81那年开始 睡眠被打扰后 或者不服药睡觉 容易产生幻觉(类似见小人) 85以后 服药量太大 就哄着老人家吃褪黑素 确实降低了一部分安眠药用量 中间还用地西泮换掉过小部分的艾司唑仑 这是我爷爷的情况
再说下我的 我是抑郁症 10年服药(助眠的是地西泮) 20年停药后开始服用的褪黑素 效果比地西泮要差不少 但是能满足基本睡眠 幻觉我发病至今都有 但是褪黑素没有影响幻觉 但没有变严重 缺点是服用需要考虑时间周期 时间出差异的话 会出现时间认知错位和情绪破坏 早期停药时我还有次糊里糊涂的闹跳楼 不过我精神问题是一直能在停药状态下缓解 正常精神的问题应该不大 感觉上适应以后 褪黑素对我是够用的 另外 再次重申 具体是否可用 咨询大夫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给你提供一个解决失眠的简单办法试试:带着播放故事的耳机睡觉,听着几分钟就睡着了。故事到喜马拉雅或懒 ...

老年人不适宜戴耳机,一个小时以上,耳朵就会出现失聪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设计就那样,偶尔出错很正常!记得年轻时修理同样机芯的彩电,鬼子出品的就不会错。国产的偶尔就出错。 ...

咱的工业传承于苏联 苏联就不大注意这些细节 94年西安图154掉下来就是因为插头插错了导致的 神四也是因为插头插错差点在地面就砸了
把两个相邻的插头插座做成不一样的颜色或形状就那么难吗

网友:
74还能有专研精神,可赞可贺!想想有些人六十几就已经什么都不干了,荒废时光

网友:
为楼主的精神点赞,保重身体,继续玩表。

网友:
佩服动手能力的人

网友(2025-02-05):
从楼主写的文案来看,思路清晰、逻辑通顺,传授的经验非常好!坚持多动手,远离老年痴呆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