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坛友们,一只希捷3T机械硬盘不认盘,但在PE状态下能读盘并能读写,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4-10-07):
请问坛友们,一只希捷3T机械硬盘不认盘,并且电脑不能启动(电脑是双硬盘,系统在固态硬盘上),但在PE状态下能读盘并能读写,请问什么原因因呢?

网友A:
楼主能不能一次把问题说清!
一楼只说不认盘,无法启动。三楼又说启动时报XX错误;六楼又说有温度报警;八楼说换另一台电脑也一样;九楼又说曾经强行关机。
还有别的情况吗?别像挤牙膏似的。

网友:
pt能用证明盘是没问题的,先进bios看看启动顺序

楼主:
电脑启动时提示0xc0000225错误

网友B:
把3T机械硬盘设置成不活动分区试试,因为固态硬盘是活动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3T机械硬盘设置成不活动分区试试,因为固态硬盘是活动分区。

好的,我试试。

楼主:
这个希捷硬盘扫描有气流温度报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希捷硬盘扫描有气流温度报警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后来换了一个根供电线正常了。
可以查查电源问题,也许是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后来换了一个根供电线正常了。
可以查查电源问题,也许是供电不足。

硬盘换到另一台电脑上也这样,启动停在主板画面上不动死机了

楼主:
这硬盘原来用的好好,记得当时电脑关机时死机了,后直接断电,在启动电脑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硬盘原来用的好好,记得当时电脑关机时死机了,后直接断电,在启动电脑就这样了

这样的问题很头疼。
如果有磁盘空间,把文件备份一下重新格式化呢?

网友:
或是用专用磁盘工具查一下坏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一次把问题说清!
一楼只说不认盘,无法启动。三楼又说启动时报XX错误;六楼又说有温度报警;八 ...

不好意思啊,我只是把自己处理的过程一些情况逐渐回忆舒述一下,这硬盘分别插在两台电脑都启动不了

网友:
在DOS下重新做一下分区表,然后查一下坏道,怕丢文件就在DOS或PE把文件复制到别的盘上。

网友:
把这个希捷硬盘摘了,启动系统看看系统盘是否有问题,如果系统盘好的话,应该是系统启动时进入磁盘检测了特别慢,显示是黑屏,其实并非死机或者启动不了。这样就要扫一下硬盘是否有坏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