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露天停了一晚上,大灯里都是雾水

楼主(2024-10-07):
太阳一出来,雾气就没了,要不要紧的?之前一直是停在车库里,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这几天出去停在露天了才发现

网友:
大灯本来应该是密闭的。
现在有雾气应该就是漏气了,时间长了反光碗会腐蚀。

开长途夜路少的,等坏了再修也来得及。

网友:
密封老化了,正常来讲大灯里面是不会有水气的,只要能用就不用管,反正灯一开雾也就没了

网友:
出现这情况,车辆也应该有年头了,现在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有补贴的,换车考虑一下吧

网友:
我修复过,把大灯拆下来,用结构胶在玻璃和后壳的接缝处抹,后壳的气压平衡口的透气胶管是否损害,解决这两个问题就行。

网友:
汽车大灯都是密封的,出厂都有这方面的测试,这个指标很重要。

网友:
704硅胶涂一下密封即可

网友:
密封有问题  要自己拆下DIY  汽修店都是整个换的、

网友:
按照常规,我有点怀疑你说的车跟大家想的车不同,特别是你说大灯的时候

网友:
要么是灯罩裂了,还有一种可能是灯罩后面的盖子没盖好。时间久了,这个灯罩就发污了,而没有漏气的就透亮。应该是一冷一热,灰尘进入到大灯里面了。

网友:
我的左大灯也有雾  没打算处理   先用着   实在不行再修

网友:
有灯罩漏气现象

网友:
车灯密封胶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