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34

楼主(2024-10-07):
    EL34为1954年PHiLPS开发的声频用高效率、高功率灵敏度八脚五极功率电子管,美国同类管是6CA7。EL34是欧洲系著名功率管,声音清丽,功率较大而体积较小,使用非常普遍,早期EL34为金属底座,俗称铁座。6CA7的特性与L34相同,可以直接替换,但Sylvania、Ei、EH的6CA7为集射管结构,声底较EL34为厚,通常6CA7管壳较粗(Φ38×98mm),EL34管壳较细(Φ33×98mm)。
    EL34适用于AB1类推挽声频功率放大,可取得输出功率30-40W,B类放大可达100W,用来超线性放大时,其超线性抽头位置在43%圈数。EL34在A1和AB1类放大时,栅极电阻不能大于680KΩ,AB2类和B类放大时则不能大于470KΩ。EL34的互导高,在推挽工作时,最好每个电子管都设有独立的偏压调节,因为高互导电子管很小的偏压变化就会引起很大的屏极电流变化,造成电路工作不平衡。EL34在推挽放大时,若栅极连线较长,容易产生自激,必要时可在栅极串进阻尼电阻。电源电压较高时,帘栅极宜串接一数百欧姆电阻。EL34的负载阻抗不宜过大,特别是推挽工作时,负载阻抗值可取得比单端时小,否则3次谐波会增多从而影响音质。EL34的屏极电压不建议高于400V,以免缩短电子管的工作寿命。EL34的装置位置可任意,但必须有良好的通风。
    EL34在三极管接法时,屏极内阻约1.1KΩ,单端输出功率可达6W,这时负载阻抗3KΩ,阴极电阻370Ω,阴极电压26V,屏一阴闻电压375V,屏极电流70mA,输入信号电压18.9Vrms,总谐波失真8%,为取得好的性能,必须采用漏感小的大型输出变压器。
    EL34的等效管有6CA7(美国,GE,Φ38mmGT管)、CV1741(英国,军用)、CV1471、7DI1、12E13、EL34WXT(俄罗斯,Sovtek,Φ32mm,细壳长底座改良型)、EL34EH(俄罗斯,EH,Φ32mm)、6CA7EH(俄罗斯,EH,Φ37mm粗壳,集射结构)、E34L(斯洛伐克,JJ,Φ33mmGT管,栅偏压稍高)、
    EL34B(中国,曙光,Φ33mm棕色底座,耐用型,第1脚为空脚)、KT77(英国,GEC,集射结构,EL34的大功率替代管)。

网友A(2024-11-16):
  请教各位老师 EL34 EL34B EL34M 有什么区别.

网友B(2024-10-07):
EL34是一只非常优良的五极管,可惜曙光后来弄成了束射管,不是说束射管不好,而是这样弄和6L6有啥区别?

网友:
在玩斯巴克的734胆机,双EL34胆管

网友:
价格比6P3p贵很多,但声音和功率并不比6P3p好很多,大很多

网友:
“EL34为1954年PHiLPS开发的声频用高效率、高功率灵敏度八脚五极功率电子管”。

这  是不是说明:PHiLPS生产的EL34最为正宗,什么德律风根、大盾……,都是打酱油的了!
更不谈美国的6CA7什么的……!

网友C:
国产的EL34B如果真如传言那样做成了束射管,那也不见得不好,如果同样是屏耗30W,一般来说束射管的线性特点相比五级管,更加适合用作音频功率放大。只不过用家心里要明白,这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EL34版本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来个实做展示,曙光管,袖珍EL34一B推挽机,5881A推挽机,当时200元4个EL34。

您好老师!5881A可以直代EL34吗?谢谢!

网友:
前年开始做得,做一半烂尾了

网友:
刚刚入手了4支毛子青头🐏EL34管确实不错一致性非常好

网友F:
天生的推挽管子,同类管子是KT77效果比他好多了

网友:
我有两对JJ牌EL34,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G(2024-11-16):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EL34B如果真如传言那样做成了束射管,那也不见得不好,如果同样是屏耗30W,一般来说束射管的线性特点 ...

请教院长,如果三极管接法的话是不是曙光的EL34B就不适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院长,如果三极管接法的话是不是曙光的EL34B就不适合了?

恰好前几天测试过曙光EL34B的三接曲线,线性很一般。个人建议这只管子最好还是按照标接玩单端或者推挽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EL34B如果真如传言那样做成了束射管,那也不见得不好,如果同样是屏耗30W,一般来说束射管的线性特点 ...

我直接将曙光EL34B插在院长您的6J8P+6P3P线路上,出声感觉和6L6G差不多,声音没有6L6厚实但比较纤细(清脆),功率还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直接将曙光EL34B插在院长您的6J8P+6P3P线路上,出声感觉和6L6G差不多,声音没有6L6厚实但比较纤细(清 ...

EL34B的屏耗更大,阴极也粗壮的多,可以提供更大的阴极发射电流,非常适合推挽电路,随便就能出较大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EL34B如果真如传言那样做成了束射管,那也不见得不好,如果同样是屏耗30W,一般来说束射管的线性特点 ...

EL34B曙光网上长期普遍给出的是束射管,实际是对栅五极管,五极管得到了曙光厂技术科的确认。EL34A才是束射四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老师!5881A可以直代EL34吗?谢谢!

可以直代但是输出功率要小些,还要调整一下阴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各位老师 EL34 EL34B EL34M 有什么区别.

长沙曙光电子胆管复刻大盾EL34五极管EL34M。EL34M也就是标准的EL34(国产欧洲型号电子管)也是曙光厂早期生产的。 EL34B是曙光厂改进的EL34 ,功率有所加大耐用型。曙光EL34A是束射四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34是一只非常优良的五极管,可惜曙光后来弄成了束射管,不是说束射管不好,而是这样弄和6L6有啥区别?

见楼上,曙光有三种型号的EL34,M,B都不是束射管,只有A是束射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天生的推挽管子,同类管子是KT77效果比他好多了

怎么说?另kt88呢

网友:
于版。双260变压器,可以给el34推挽么?想做一个,又菜又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