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波形基本不失真,超级简单的分立元件功放电路,胜过LM1875,媲美TDA7293

楼主(2024-10-07):
阻抗 8 欧姆。
1.2 设计指标
1)频带宽 50HZ~20kHZ,输出波形基本不失真。
2)电路输出功率大于 8W。
3)输入灵敏度为 100mV。
4)输入阻抗不低于 47K 。

音频功放,模电课设,利用分立元件打造,不含mcu等需要代码的元件

希望大神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很有道理!

C5取值0.1uF,太大了,为何如此说?用多大合适?

这个电容在Aol·β中引入一个中频极点和一个高频极点,

你打开5532手册找到开环增益/相位曲线图,在增益20dB处画条水平线。从直流往高频画。
极点频率由C5和R4二者决定,20dB水平线在极点频率改成每增加10倍频上升20dB的斜线。
零点频率由C5和【R3并R4】的值决定,每增加10倍频上升20dB的斜线在零点频率变回平行于横轴的水平线。

第一个问题来了:你画的折线与手册里给的5532开环增益幅度曲线,如何相交?
A、你画的折线【平行于横轴时】与5532开环增益线相交
B、你画的折线【20dB每10倍频上升时】与5532开环增益相交
如果状况是A恭喜你进入下一问。如果状况是B你的电路自激。请改变C5值使满足状况A再继续下一问。

第二个问题:你画的折线向上拐的点(C5与R4决定的极点)频率,有多高?
C、极点频率高于40kHz
D、极点频率低于40kHz
如果状况是C那么C5的值基本没问题。如果状况是D,提高极点频率直到满足状态C会比较好。不满足也没问题。

网友:
算是原理验证机,都741这劲儿不是白费了吗
看下各个厂机吧,远不如2030来的简单高效

网友A:
1楼的电路肯定还没有实作吧(因为不可能成功)?怎么就放言“胜过LM1875,媲美TDA7293”了呢?
一个简单的运放+电流放大电路,就算改好电路制作成功,能与1875相当就不容易了,遑论媲美7293?

网友B:
X宝上有零缺陷分立放大器卖且给出了电路图,建议比较一下。

网友C:
感觉,我只是感觉,并没有通过计算或者仿真,说的不对的,见谅。
C5取值0.1uF,太大了。

另外:音量电位器,20kΩ,恐怕也不满足输入阻抗大于47kΩ的要求。
电位器,至少要换成50kΩ的,才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我只是感觉,并没有通过计算或者仿真,说的不对的,见谅。
C5取值0.1uF,太大了。

谢谢!很有道理!

C5取值0.1uF,太大了,为何如此说?用多大合适?
谢谢!

网友:
你的电压是多少伏,8050最高25伏,。

网友:
抠掉R11~R14换成导线直连;
Q4-Q7集电极与GND之间用数个220uF电解电容并10uF陶瓷电容做足去耦。

你老师要求输入电阻大于xxx欧么?没要求就从同相放大改成反相放大。电路不用改就换个地方输入信号就行。。。
5532同相放大比反相放大失真高些。Douglas·Self 先生在作品中验证过这个信息。

网友:
提出几个问题再讨论:
1  频带宽 50HZ~20kHZ,输出波形基本不失真。请问是-3db带宽还是-0.2db带宽?
2  电路输出功率大于8W。楼主没有给出电源电压的数值。
3  输入灵敏度为100mv。楼主的电路做不到。因为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为1+R4/R3=10.1倍。
4  输入阻抗不低于 47K 。把输入端电位器R1换成51K即可。

网友:
依我看,還是太複雜了。

网友:
这个Gain肉眼可见的不靠谱

网友:
最后一级Tip41C一对就够了

网友:
电路有点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宝上有零缺陷分立放大器卖且给出了电路图,建议比较一下。

谢谢老师!

搜索了,不知道哪个是零缺陷,可否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搜索了,不知道哪个是零缺陷,可否给个链接?谢谢!

只记得南京的商户,老板姓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很有道理!

C5取值0.1uF,太大了,为何如此说?用多大合适?

當然太大。不考慮其他因素,輸入信號在175Hz時的增益只有5.05倍,到1.59Khz時降到了1倍。C5在100pF就已經足夠大了。

网友:
那个无缺陷电路我印象里是出自道格拉斯里的

网友:
感觉都没这个简单

网友:
这块板布局,堪称反面教材

楼主:
音质如何?

有无电路图?原链接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的电路肯定还没有实作吧(因为不可能成功)?怎么就放言“胜过LM1875,媲美TDA7293”了呢?
一个简单的 ...

谢谢批评!感谢!

不放狂言,就没几个人愿意回帖了。

网友:
上世纪90年代被《无线电与电视》的蛊惑,曾自己刻板做过5534+11032/11033,效果差强人意,以致后来再看见相关的制作兴致了然,直到前两年瑟顿热时无意中接触到仿制SF200的功放板,才体会到运放输入+分立末级这种结构还是可以玩一玩的。

网友A:
SF200声音可听度还是很高的,真正可以称胜过1875、媲美729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F200声音可听度还是很高的,真正可以称胜过1875、媲美7293了

厉害!

有打板文件吗?直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质如何?

有无电路图?原链接地址?

出运费板子给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

有打板文件吗?直插的

商家开发的板子,上网搜搜就可以看到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很有道理!

C5取值0.1uF,太大了,为何如此说?用多大合适?

你这个C5取0.1是想做低音炮功放吗,反馈电阻并这么大的电容变成了低通滤波器了,一般用不超过100P才行,加这个是为了防止超高频自激,还有输入端正向端应该加个电阻为几十K到地,当作输入阻抗来匹配上级电路,也是为了防止自激

网友:
成品图呢???

网友:
没实操,都是纸上谈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楼的电路肯定还没有实作吧(因为不可能成功)?怎么就放言“胜过LM1875,媲美TDA7293”了呢?
一个简单的 ...

楼主说的是目标,是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