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UNI-T DT9201A表的7106芯片是不是坏了?

楼主(2024-10-07):
“祸不单行”前几天刚发现MF10断了动圈,紧接着我的一块炮灰表9201A又出了问题。最初是发现测直流电压数值偏大,首先想到的是电池没电了(但欠压符号没显示),取下电池用另一块表测电压9v多没问题。又试了电阻档,也是明显偏大。拆表测Vref+对com电压100.0mv(调节电位器可变化),Vref+与Vref-电压90.1mv。200mv档,短接Vref+与In+显示108.4(明显偏大),7106的1脚供电2.89v,整机电流2mA以内。此表最近常用一直正常,这种情况,是不是7106芯片内部损坏?

网友:
先清洗转盘后再试试、还包括表笔插孔、插头......

楼主:
转盘,V片擦拭过了,插孔插头都很干净没问题。

网友:
芯片没问题。测量基准电压的万用表内阻干扰了基准电压所以会显示偏低。可以打到200mv档并联其它表测量比对

楼主:
翻阅了一些论坛帖子,短接7106的Vref+与In+引脚,显示99.x~100.0才对,108.4肯定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