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私有云

楼主(2024-10-07):
有人玩过私有云吗?
是不是外出时只要有信号就可接入私有云(电脑或手机),存取或改动私有云的资料?
私有云设备有一、二、四…硬盘的,一般放几个硬盘较为合适?
私有云设备上的资料是不是会自动备份?
私有云设备闲时硬盘是不是处于睡眠状态?
私有云设备价格相差很大?那一种性价比比较好?
谢谢!

网友:
1、无非就是NAS嘛,做个内网穿透,可实现外网随时随地访问。
搜搜绿联、铁威马,这俩是比较有名的成品NAS品牌。也可以几百块买个星际蜗牛,系统用黑群晖。
这玩意硬件上其实就是个带多盘位硬盘仓的低能耗主机,再配个专用系统。

2、既然是NAS,建议最少用两个硬盘组RAID,牺牲容量换取数据安全性。多多益善,看钱包吧。

3、NAS上的数据可以自动备份,坏一个硬盘,拉出来扔了,再插个新的进去,数据会自动重建。当然,前提是你要用相应的模式。

4、会休眠,降低空闲时的能耗。

5、国产搞个三五千的就很不错了,再多投资没啥意义。

这东西就是玩个新鲜,去年几百块搞了个矿渣星际蜗牛,上了四块淘汰的硬盘。
内网是千兆带宽,用着还可以,文件拷贝速度能到一百多兆,当个PC的外置存储库、远程下载用。如果对存储速度有需求,还要把家里的网络升级到2.5G,这就和访问本地硬盘的速度差不多了。有这么个玩意存数据,桌面上用个巴掌大的小主机就可以了,反正数据都在NAS上。
其实也就是玩个新鲜,内网穿透不稳定、速度慢,到后来就当个影音服务器用了。电影下载到NAS上,开个共享,想看的时候用电视访问NAS,还有就是自动备份手机相册,也就这么点用处。PC上的冷数据还不如拿个硬盘盒导出来断电存放更放心。

网友:
买个群晖NAS就好 也省电

网友A:
怕楼主带宽都买不起,除非很有钱
城域网,200M(上行下行带宽均200M)5000元一个月
具有固定IP 4个

如果家庭宽带要架设私有云,1.必须要有动态公网IP 2.购买花生壳之类的DDNS服务
如果家庭宽带没有动态公网IP,那么你需要购买穿透服务,这个是算流量的,更贵

网友:
要是你把服务器托管电信机房的话,可以便宜点
1U空间的服务器托管,500元/月
机房的宽带比较便宜,100M带宽 2500元/月
要是群晖NAS这种的话,估计要4U空间,所以不划算,建议1U服务器
综合成本3000元/月

以上说的都是电信的,什么铁通移动啥的就不要考虑了
正经服务器应该没人会用这几个网络运营商

网友B:
楼上2位说的很全面了,说到底就是你要为便利花钱,而且价格不菲。

建议一个U盘复制文件,一根数据线,接手机上访问。费用低的多,便利性差了些。

网友:
这个有必要吗?

网友C:
推荐一个低成本的方案。花100多元买个海康威视的单盘NAS,装一个淘汰的2.5寸硬盘,接一根网线,手机安装好APP,扫码接入注册,这就可以使用了,不需要什么网络知识,小白也能上手,PC上安装应用程序后也能访问。远程下载资料,手机相册、资料备份都能用,也可以和免费的百度网盘联合,自动同步百度网盘,不需要折腾什么花生壳内网穿透,海康都给包了。这套方案都是正版系统,很稳定,也省电,成本很低。唯一注意的地方是NAS的资料要注意备份,因为单盘,一旦硬盘损坏就什么也没了(如果开通和百度网盘同步,那也不怕坏硬盘了)

网友D:
我用的NAS是自己装的WINDOWS系统,网络部分买了一个盒子,费用是200+元的,号称永久免费,远程电脑和手机上装个软件,能组成虚拟局域网,手机上用ES-APP,可以SMB协议访问NAS,当然也可以用HTTP访问,用了一段时间,感觉业余用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楼主带宽都买不起,除非很有钱
城域网,200M(上行下行带宽均200M)5000元一个月
具有固定IP 4个

这么贵的费用还不如交月费用公有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2位说的很全面了,说到底就是你要为便利花钱,而且价格不菲。

建议一个U盘复制文件,一根数据线,接 ...

但如果我忘了我要带的资料,或紧急时需要某些资料怎办?

楼主:
外出时调用或存储较为方便。
另外也可较容易与别人共亨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一个低成本的方案。花100多元买个海康威视的单盘NAS,装一个淘汰的2.5寸硬盘,接一根网线,手机安装好A ...

谢谢!这个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NAS是自己装的WINDOWS系统,网络部分买了一个盒子,费用是200+元的,号称永久免费,远程电脑和手机上 ...

用什么盒子?
装Windows在电脑上,电脑长期开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盒子?
装Windows在电脑上,电脑长期开着?

当然开着,你NAS不开,如何访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出时调用或存储较为方便。
另外也可较容易与别人共亨资料。

用得上的才有用!用不上的买来就是浪费!电脑一T硬盘都用不完的我觉得买来就是浪费!

网友:
公网ip1000下行50上行,绑定个域名上去,可以玩很多东西,装个DNS服务器什么的,当然不对外,需要Virtual-Private-Network拨号进去才行

网友:
不想折腾就群晖,几乎都能满足
入门的两硬盘位就行。
爱折腾随便,多少硬盘都能整,你见到过的功能都能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推荐一个低成本的方案。花100多元买个海康威视的单盘NAS,装一个淘汰的2.5寸硬盘,接一根网线,手机安装好A ...

100多元的海康威视单盘NAS
请问大哥具体型号,搜一圈都是300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00多元的海康威视单盘NAS
请问大哥具体型号,搜一圈都是300起的.

海康HD90,2020年9月京东购买的,179元。我刚才去看了一下,最便宜的要300多了,涨价了。可以去咸鱼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康HD90,2020年9月京东购买的,179元。我刚才去看了一下,最便宜的要300多了,涨价了。可以去咸鱼上看 ...

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