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为何CRT显示老游戏清晰又自然?

楼主(2024-10-07):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Sx4e1Eu5
感觉CRT显示器、电视机才是真正的HFI(480P)

网友:
荧光粉有余辉,整屏图像是连贯渐变的

网友:
因为CRT的X轴是连续的,只有Y轴是断续的,所以哪怕Y轴只有480线,看上去也没有颗粒感,因为人脑补全了行间的不连续性,但如果X轴也是不连续的,人脑就不太会补了,而且CRT因为是荧光显示原理,天然带抗锯齿

网友:
要动用世界最强显卡:人脑GPU

网友:
彩色的不是三束电子以交角透过屏后的小孔阵到达屏的吗?这相当于把连续平滑的X轴给“采样”了。
所以估计CRT显示效果比较自然的根因是电子有弥散吧,我猜电子束的横截面密度分布类似于“高斯光束”?

网友:
CRT的频率响应(空间域,不是时域)非常低通,相当于空间域DAC后面加了个超低通滤波器。
自然看不到aliasing啦

网友:
CRT,除了专业场合非民用的以外,民用领域只有特丽龙可圈可点。

网友:
类似于胶片相机与电子相机拍摄的像素问题吧

网友A:
CRT 显示会好于液晶屏
首先点距问题,CRT一般在0.2mm,液晶在0.295mm,清晰度就差了
还有显示色彩位数上的问题
CRT显示器能轻松到32位色,而液晶一般是16.2M色也就不到24位色
所以差别会很大
作图之类的用户还是CRT的好,特别索尼的索尼的特丽珑柱面显像管(珑管)其彩色的逼真是所有显像管没法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T 显示会好于液晶屏
首先点距问题,CRT一般在0.2mm,液晶在0.295mm,清晰度就差了
还有显示色彩位数上 ...

现在好多屏幕能 300ppi 以上
听说人眼的极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