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早期随身听收音效果这么好。

楼主(2024-10-07):
最近捣腾90年代爱华随身听弄好了收录放全部正常,收音芯片是20111立体声解码是8脚芯片73737,另一片磁头录放芯片,现在听FM立体声时背景底音很干净没一点解码噪声,听过很收音机开启立体声背景总有丝丝声,AM收音也很强大与台式录音机差不多,调频比我车内收音机还多台,上网查芯片资料也很少,都说芯片是高端机使用不会差。可能接受强手机放旁边也会有干扰,今晚去公园试听两波段电台满满效果十分的好,喜欢收音机碰到这芯片可以拿下绝对有惊喜。

网友A:
早期的爱华随身听是很好的,但是有一个不好的就是电解电容经常爆浆。过了保修期,换一个要30元。

楼主:
看来早期三洋芯片组7640,3361都是低配件。

网友B:
以前见过CX20029,这次见到CX2002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见过CX20029,这次见到CX20023了

资料说这是磁头前置与录放芯片与收音应该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爱华随身听是很好的,但是有一个不好的就是电解电容经常爆浆。过了保修期,换一个要30元。

那时好电池比较贵,于是这玩意很流行,但是它电压偏高,有的随身听吃不了粗粮,容易烧坏

网友:
爱华索尼是一般机不能比的。

网友C:
后期爱华超薄机型采用了口香糖电池。

网友D:
我也发现了,但不知为什么?毕竟天线部分受限了。

是随身听的收音芯片好?还是低噪声的音频放大部分好?还是音频补偿网络也是是一部分经过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期爱华超薄机型采用了口香糖电池。

这机上电池3Ⅴ电压,磁带低至1.8v不变音,

网友C:
RX888超薄机型用1.2V镍电池,采用了DC-DC升压模块、无刷电机、电控机芯。FM/AM二波段,耳机线充当天线。收音效果也不错。

网友E:
因为矿坛大法师们玩多了分立元器件的收音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发现了,但不知为什么?毕竟天线部分受限了。

是随身听的收音芯片好?还是低噪声的音频放大部分好? ...

TA7688是后级功,右下大片三极管是磁带反转驱动电机用。听过很多随身听或录音机唯有这芯片组开启立体声解码背景安静无声,当然这机也能关闭立体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RX888超薄机型用1.2V镍电池,采用了DC-DC升压模块、无刷电机、电控机芯。FM/AM二波段,耳机线充当天线。收 ...

理论上升压定有干扰,1.2ⅴ机也玩过大多电调容没有手动调接收的强。

网友F:
型号看不清,能否来个正面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型号看不清,能否来个正面照

内外图片都来了大多叫J35

网友F:
不错不错。搜索全网都没有这个机子在售,只能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矿坛大法师们玩多了分立元器件的收音系统

被3361,7343玩废了,这索尼芯片组也是与3361同时期,我也信了(91,92年看书)国内书吹虚3361有多好,没想到是阴谋,高端芯片藏起来或不卖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搜索全网都没有这个机子在售,只能羡慕

海鲜档有价格奇贵,我也是路边淘的现在才打理。

网友G:
立体声解码芯片的资料,看参数没看到啥特别的

网友:
我有个J09,按键跟这个随身听很相似。收音也是相当的好!那个时代的砖头机基本上都是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立体声解码芯片的资料,看参数没看到啥特别的

利害找到这资料,再把20111弄出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利害找到这资料,再把20111弄出来。

那种典型的沙沙声底噪,应该和7373以及7688关系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种典型的沙沙声底噪,应该和7373以及7688关系更大吧。

资料全了让大佬们分析一下,我也不大懂。

楼主:
7688芯片用水果线耳机刚好32Ω配合很好,索尼SPS耳机16Ω听感觉声音大了些。

网友I:
立体声解码的底噪,除了和解码芯片有关,还和灵敏度不好、信号弱有关。
收音头会有HI-BLEND功能,将高频部分滤除。

楼主:
引用 网友I:
立体声解码的底噪,除了和解码芯片有关,还和灵敏度不好、信号弱有关。
收音头会有HI-BLEND功能,将高频部 ...

我认为芯片功能占多数与电路设计很有关系,7343或3361收本市台解码底噪都有,随声听修好开始听语音以为解码失败是单声道因为没有底噪声。

网友:
日系随身听收音机立体声效果是非常突出的,信号强的情况下音质能达到mp3效果

网友:
真能闹,这可是当年爱华的高级货 ,现在价格也不低。效果能不好么

网友J:
随身听自身喇叭还是耳机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随身听自身喇叭还是耳机听的?

耳机听的这机无内置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K:
https://elektrotanya.com/sony_icf-sw1_an-101_sm.pdf/download.html#dl,这个图纸中有CX20111的图

洋文看不懂都是早期芯片,当时三洋芯片烂大街。

网友:
爱华换小写就烂了

楼主:
主要磁带步入尾声被MP3或MD取代,进入数字时代发展就到了顶峰很难再有创意,包括芯片研发也停摆,现在收音机也是用老旧技术。

网友L(2025-01-23):
爱华的J80是顶级的磁带机之一  索尼的CX20023 20111都是有名的磁头放大和收音放大  代表作品就是索尼自己的WA系列磁带收音机  ,这么说吧 秒杀现在的大多数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爱华的J80是顶级的磁带机之一  索尼的CX20023 20111都是有名的磁头放大和收音放大  代表作品就是索尼自己的 ...

看来要少接触古董,一旦误碰之前就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