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电塑料

楼主(2024-10-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和洋鬼子没啥关系,神州小本塑料壳内层也是导电,起到屏蔽作用,先喷极薄一层石墨,然后电镀上去的,就是番茄黄瓜,喷了那个石墨,也可以镀铜

网友:
应该不是塑料导电,而是内层喷了导电涂层用于屏蔽,塑料导不导电,只有测量断层那里才准确而不是测表面,否则也可以说仪表的金属外壳是不导电的了。

网友B:
记忆中以前的显像管外面也涂了一层导电的灰黑色的粉剂,

网友:
塑料掺足够的碳纤维,应该就可以导电。

电子管5678表面喷涂了一层,也是导电的,可以接地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忆中以前的显像管外面也涂了一层导电的灰黑色的粉剂,

石墨粉,内外腔锥都有涂

网友:
一般是表面喷涂的,俺的吉时利 2001 万用表内部得塑料罩子就是导电的,有一个跟 PCB 接触的地方磨损了导致屏蔽效果不好,俺给贴了块铜箔修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和洋鬼子没啥关系,神州小本塑料壳内层也是导电,起到屏蔽作用,先喷极薄一层石墨,然后电镀上去的,就是番 ...

都不用喷石墨,塑料可以直接电镀,有这种工艺的

网友:
好像看过一段视频,塑料件在什么溶液中浸一下就可以电镀,一种加工工艺

网友:
俺曾经买了两瓶导电墨水想拿来修复磨损的塑料屏蔽罩,但是实测下来发现墨水导电性能太差,最后还是用铜箔修的 ...

网友:
既然有导电塑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不用喷石墨,塑料可以直接电镀,有这种工艺的

现在用的很少了,以前到处都是塑料电镀件,有些玩具上,或者廉价装饰品上还能偶尔看到,泛着贼光!

网友:
我有一个朋友以前是搞电铸的。当年进口汽车尾灯塑料面罩的内部表面不是一个平面,全是锥形体的排列,其作用就是使尾灯灯泡点光源通过面罩变成面光源。而各个锥形体根据部位的不同,角度也不同的,但必须达到很精确,给加工汽车尾灯塑料面罩的模具,那时还没有现在类似于3D打印等制造能力,采取的就是在塑料面罩上电铸一层相当厚度的镍,脱模后获得与塑料面罩形状相反的一个反模。现在言归正传。在电铸前先对塑料面罩的表面进行酸、碱洗,然后在塑料面罩的内部表面进行镀银(即所谓的“银镜反应”),最后在银层上进行镀镍。银镜反应的目的也就是让塑料表面导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的很少了,以前到处都是塑料电镀件,有些玩具上,或者廉价装饰品上还能偶尔看到,泛着贼光! :lo ...

现在还有闪闪的奖杯,也是电镀的,不是真空镀,是水镀,所以环保设备要求高,做电镀这行业要集中统一管理

网友:
福禄克DSP100,867表塑料外壳内层都有一层导电涂层,是喷涂上去的,因为有这种导电油漆,看你导电率多少可以选择不同的油漆来喷,另外,在费思手持表里面也有导电涂层。有的对讲机里面也有导电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