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源Boost电路12V转24V带载输出电压纹波大,求解!

楼主(2024-10-08):
Boost电路,12V转24V,150K开关频率,输出空载时,纹波很小,一带载纹(带1A左右)波就很大,各位大佬帮看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给固定占空比也是一样。

网友A:
你就不能在输出端多并几个MLCC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能在输出端多并几个MLCC电容

解决了,多并几个MLCC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