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讨论一下我的直流光伏方案

楼主(2024-10-08):
最近把朋友送我的光伏板按图做个实验基本到达我的要求。欢迎网友讨论

楼主:
通过十几天的试验,发现推挽DCDC逆变器在重载时效率低。

网友A:
有很多种设想方案,现实中也肯定各人各有应用,都有优缺点,譬如将市电过来的直流电,送到正弦波逆变器的母线电压上和升压前级并联输出,电压比原母线电压稍低,逆变器前的电池组,接到光伏MPPT输出进行充电,欠电时仅升压前级停止工作,后级H桥靠市电过来提供的母线电压仍然持续工作,不间断供电,但要注意市电到母线要注意隔离

网友B:
风电、太阳能电,国外称其为垃圾电。以你目前太阳能组来看,总功率90w,Dc/Dc损耗后,效率低下,理所当然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种设想方案,现实中也肯定各人各有应用,都有优缺点,譬如将市电过来的直流电,送到正弦波逆变器的母 ...

谢谢你的回复。你提到的这些方法我也想到过。但网上没有找到实例。不知道有什么弊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电、太阳能电,国外称其为垃圾电。以你目前太阳能组来看,总功率90w,Dc/Dc损耗后,效率低下,理所当然了 ...

谢谢 。我也尝试过通过降压模块直接给低压设备供电。效率还可以。

网友C:
Dc/Dc损耗后,效率低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Dc损耗后,效率低下

谢谢,有没有dcdc高效的办法呢

网友D:
负载是低压工作的最好就220V降压式供电,两个板功率不同要加装隔离二极管,防止电压高的板给低的板倒流。电压转换要用MPPT升压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是低压工作的最好就220V降压式供电,两个板功率不同要加装隔离二极管,防止电压高的板给低的板倒流。电 ...

两个光伏板已经使用了二极管隔离然后并联推挽升压,推挽升压轻载(20瓦以下)时效率在95以上。大于30瓦效率就下降了。场管,整流管严重发热。

网友E:
DC-DC在压差大时效率低,压差越大效率越低,想要效率高就要减小压差,可以用多块太阳能电池板串联的方法来提高电压,太阳能电池板本身内阻大,不适合大电流工作,提高电压正好可以减小电流。以前我给一个朋友提供的方案就是这样,20块12V太阳能电池板串联,进入太阳能充电控制器,电池是用15个12V的铅酸电池串联,直流电直接到插座,现在的电源多数是开关电源,使用直流电完全没问题,主要是电脑显示器摄像头音响这些,其他那些使用电机的家电则是逆变器和市电切换的插座,白天基本用不到市电,电瓶里的电也差不多够用一晚上,使用了几年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DC-DC在压差大时效率低,压差越大效率越低,想要效率高就要减小压差,可以用多块太阳能电池板串联的方法来 ...

谢谢,串联我也考虑过。只是我这两个光伏板功率不一样 ,一个40w,一个50我

网友F:
让你的负载在12V工作,是效率能保证很高的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让你的负载在12V工作,是效率能保证很高的前提。

谢谢。之前我使用降压模块直接12伏供电。效率高。现在新加有设备,电源是20V,还有24V。所以就调整为统一320V供电

网友:
小功率太阳能不适合用来带家电。
小菜园、小果园、小养殖场才是它的用武之地。直接搞个12V蓄电池储能,所有照明、泵、阀、风扇、WIFI、控制板都直接用12V供电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之前我使用降压模块直接12伏供电。效率高。现在新加有设备,电源是20V,还有24V。所以就调整为统一 ...

那就把电压调整到20V以及24V,你升压到那么高的电压,然后再降压转换,一升一降之间效率何在?!
实在不行单独增加一块功率大些的太阳能板专供某负载。
简单的问题不要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就把电压调整到20V以及24V,你升压到那么高的电压,然后再降压转换,一升一降之间效率何在?!
实在不 ...

谢谢你的建议。我下一步用3842做实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