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24-10-08):
是0.22欧吗

网友A:
是0.22欧。黄的那环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0.22欧。黄的那环不管。

谢谢

网友:
0.22 欧姆的,一般是绕线保险电阻,去某宝一搜就有,注意要买功率一样的,不知道功率可以看尺寸。

俺混矿坛不到一年,类似的电阻坛子里问了没有十次也有八次了,这玩意儿在电源、充电器里面很常见,但是基础知识普及却没跟上啊。

这要是在以前,大家都看《无线电》的年代,肯定早就有文章介绍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