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电源问题

楼主(2024-10-08):
大家好!以前的老机器大都是4.5或者6伏的电源。现在呢好麻烦,1号和2号电池都不通用了。想用3.7伏锂电池。但是两节电压又高了。想串联两个二极管,利用二极管的压降来降低电压,这样7.4伏串联2个二极管后刚好在6伏左右。这样可行否?另外锂电池的放电电压在多少伏?如何做这个欠压保护电路呢?

网友A:
可以,3V用一节锂电串一个二极管,6V用2节锂电串2-3个,我已经这么用很长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3V用一节锂电串一个二极管,6V用2节锂电串2-3个,我已经这么用很长时间了

用在中波会干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在中波会干扰吗?

串联的二极管不会产生干扰,放心用

网友:
你的想法非常正确,而且我已用在多台机子上。如果要求不高,红灯754之类4.5的机子直接一节即可。充满了4.2,用空了三点几伏也能听。我最高用到上海312上,三节+3个4007串联,好得很。
带升压DC-DC芯片的电池不行,有震荡噪音。
锂电最好买带保护芯片的,防止过充或饿死。我用的是18650,带保护板,引线的。所有旧机器正负极加一个统一的空中连接器,电池插到一块1.5厘米X2-3厘米万能洞洞板上XH-2的针座,4007用贴片的M7,充电器也用这种针座。形成你自己的一套标准,互换电池、充电很方便。类似下图:

网友:
锂电池有专用的保护板,低于这个电压就关闭输出了,建议装一个保护板。
锂电有几种,常见是三元锂与磷酸铁锂,这两种电池的平台电压不同,买对应的保护板就可以。

网友:
我就直接用锂电

网友:
收音机要求不高的,上下差一点都正常使用。

网友:
三元锂存储电量时间可以比较长久,自放电低

网友:
专业的做法是2个4.2V锂电用一个LDO稳压器稳压到4.5或者6V.

网友:
买磷酸铁锂电池就行了,两节6V,一节3V,虽说电量比三元的低,但收音机用电量足够了

网友:
三节电池4.5V的收音机,直接使用一节18650,有凯歌4B15A和海燕B321都很正常。

网友:
我也用的一节18650

网友:
用2节磷酸铁锂电池刚好代替4节碳性或碱性电池,什么都不用串,我在海燕B331上就是这么做的,只是要做个假电池接长。如果原来是用3节电池的只要用一节锂离子电池直接代替就行,处理好电池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在中波会干扰吗?

旧手机电池里有保护板,拆下来用就行。2.7--3V截止输出,防止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