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个6脚的电源管理 IC 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4-10-08):
1脚:地
2脚:光耦
3脚:电压(过压)检测
4脚:电流取样
5脚:电源
6脚:驱动输出
这是爱玛电动车充电器上用的 MOS 管驱动控制 IC ,看不到型号,请问经验丰富的人看看是什么型号。

网友:
和这个近似吗?

网友A:
看看是不是TOP27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TOP271

不是!TOP271 是直插安装,内部带大功率管。这个是贴片的,没有大功率管,只有大米粒大。

网友:
63j25p

楼主:
在网上查不到 这个型号的资料,能否发个电路图?

网友:
OB2263系列?昂宝的类似封装的用过,SOT23-6封装和贴片三极管差不多大(米粒儿一般) ,只不过是6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查不到 这个型号的资料,能否发个电路图?

淘宝上有,6脚的电源芯片电路结构基本都一样,只是功率大小不一样,我发的这个芯片是150瓦的

网友:
此类6脚芯片,基本都是通用的。
OB2263,LD7573,NCP1251,……基本上都可以代换,关键是第3脚略有区别。
我只准备一种NCP1251,只要把第三脚断开所有元件,通过一个100k电阻到地,基本通杀所有这些芯片。

网友:
东成工具充电器好像也用这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