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热水器坏了。急!

楼主(2024-10-08):
七个多月没在家,中途小孩回来也用了几次。今天办事回家顺便修一下,22年10换过水膜。这次有打火就是不着火,今天换了一个水膜,还是一样。可是今天换上的水膜好像有点薄,冒水了但是点火还是正常的。不知哪坏了,回家时间不多,想修好家里人用的方便。

网友A:
有水流动了才能点火,然后气阀打开。有打火就是不着火 看气阀打开没有。强制排风的往外吹的风达到一定压力才能点火,风压检测开关也要查。

网友B:
好笑。我的热水器漏水今天让人上门检查,,水箱坏,修不了。准备买新的。

网友C:
会不会停气了,闻闻有味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停气了,闻闻有味没

电磁阀也听不到声音。换过气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笑。我的热水器漏水今天让人上门检查,,水箱坏,修不了。准备买新的。

老热水器没有强排。

网友:
通水微动开关有动作能点火就不是水膜的问题

网友:
换电热的吧。燃气的结构复杂,可靠性差,还消耗室内氧气。省钱?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水流动了才能点火,然后气阀打开。有打火就是不着火 看气阀打开没有。强制排风的往外吹的风达到一定压力 ...

通电人工打开微动开关,电磁阀无动作。

网友D:
楼主这是直排的,电池电压足吗?电磁阀打不开煤气过不去。(电磁阀线圈通吗?)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电子点火器或者水压开关时间久了,遇上新换满压气瓶,打开水龙头时,煤气热水器通电,光哒哒哒点火不着火,是因为满压的煤气堵死煤气热水器的气阀,所以听不到热水器内气阀的打开声音。此时,将热水器关闭,气瓶的气阀也关闭后,拧松热水器的进气使气管内的煤气排空。煤气排空后将煤气管拧紧,先开热水器,听到热水器内煤气阀动作后,再开煤气罐阀,此时煤气热水器应着火燃烧。洗澡完,先关气,再关热水器。如此操作,可以将就着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电人工打开微动开关,电磁阀无动作。

长时间不用电磁阀被腻死了吧

网友:
检查电磁阀的接插件,看看有无接触不良。有仪器(测低电阻的仪器,比如内阻仪)的话,测一下接触电阻。再检查电池的电压电流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时间不用电磁阀被腻死了吧

下午在本地元件店买了一个脉冲点火器换上就好了。
       我把元件拆下来叫老婆去买的,店老板人很好,帮我的组件拿了干电池试试好坏,已经确定了是脉冲点火器坏。买回来装上就好了。
       买来这个没有过热保护线的,所以就这样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是直排的,电池电压足吗?电磁阀打不开煤气过不去。(电磁阀线圈通吗?)

直排的。在本地店买了一个脉冲点火器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水流动了才能点火,然后气阀打开。有打火就是不着火 看气阀打开没有。强制排风的往外吹的风达到一定压力 ...

在本地店买了一个脉冲点火器修好了。

网友:
我是来看修好没有,恭喜楼主修复!!

网友:
现在很少有直排了吧都是强排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热水器没有强排。

换个新的算了,没有强排有点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