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875电路图疑问

楼主(2024-10-08):
电路图上两点之间弯曲的虚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
虚线尬许多

楼主:
我找个清楚地图片

网友A:
两点之间的连接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点之间的连接线吧

是不是表示测试点?

网友:
用导线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找个清楚地图片

看我拍的,确认是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拍的,确认是跳线。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