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工程了个吹风机电路

楼主(2024-10-08):
吹风机博大精深,大小档切换只用一颗二极管,内部没有电源却能让低压电机工作
假设电机正常工作0.25A(电压无所谓),所以需要880R电阻限流(副电热丝)
那这个电阻需要承受55W的功率

那么这个电热丝有办法自己做吗
镍铬丝多少粗、多少长,能880R 55W
有电源大佬有计算经验吗

网友:
都是一群书呆子,画个电吹风的电路图都不规范,交直流不分~

网友A:
这电阻丝可做不了,找个坏的电吹风拆下来或者淘宝上看看吧。
其实电吹风很耐用,而且也不算贵,坏了买个新的最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阻丝可做不了,找个坏的电吹风拆下来或者淘宝上看看吧。
其实电吹风很耐用,而且也不算贵,坏了买个新 ...

不是为了修吹风机
只为了DIY电阻这个技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为了修吹风机
只为了DIY电阻这个技能

500W电炉丝就很细了,拉直了得有2米左右。这55W的只会更细更长。冷态又脆又硬,没法绕螺旋。都不如搞个40-60W灯泡当电阻丝现实。

网友:
我拆过1800W的飞利浦电吹风,那个串联直流电机的电阻丝得有好几米,在绝缘架上绕了很多圈。拆下来就扔了,太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W电炉丝就很细了,拉直了得有2米左右。这55W的只会更细更长。冷态又脆又硬,没法绕螺旋。都不如搞个40 ...

55W是下限,所以应该可以用更大功率的镍铬丝

网友:
改成电容不行吗?

楼主:
1uF 0.068A
使用电容,需要3uF电容
并且要解决上电冲击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uF 0.068A
使用电容,需要3uF电容
并且要解决上电冲击问题

我猜电容不行,冲击还在其次。
电机有电感,虽然隔着桥堆,也能和电容相互作用,很难正常工作。有条件的可以仿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