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磁棒天线次级线圈的另一种接人方式

楼主(2024-10-08):
经过电容耦合到三极管基极是不是灵敏度高一些

网友:
不会更高,再生是适当的正反馈,再生过量就啸叫了。

网友A:
这个接法不是再生。由于偏置电阻对交流信号的分流作用,同等情况下,灵敏度应该低一些。好处是天线线圈可以只用3根线引入,甚至可以用自耦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法不是再生。由于偏置电阻对交流信号的分流作用,同等情况下,灵敏度应该低一些。好处是天线线圈可以 ...

这种接法应该是线圈中没有直流成分。

网友:
除了沒有直流成分通過,其他沒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