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老外测试31款300B输出牛

楼主(2024-10-08):
这个PDF有3M多,我还是发链接,你们自己去下载吧。

https://www.diyparadiso.com/lundahl/fiches_transfos_final2.pdf

楼主:
对比一下,我早期推荐的单端牛测试电路:

楼主:
这里面有很多值得参考的内容:
1,如何测试300B的输出牛,人家给了一个实际的电路。
2,各种频响曲线,对应了不同的10KHZ的方波,值得有追求的DIYER对比参照。

楼主:
简单的谈谈这个300B输出牛的测试电路:

楼主:
老外的电路,这个36H的电感太重要了,对于300B的输出牛,10H-25H的自感来说,36H不算大,低频分流有点多。
36H电感的分布电容,在这里严重影响高频的相应,看各个输出牛的测试曲线,20KHZ的衰减都比较大。可能这个牛的分布电容不小。
对于31款牛来说,大家都在同一个平台上测试,对比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作为一个通用的平台,我推荐的电路,更合理。
没有低频分流,高频的损失也很小,更接近真实的电路。

楼主:
我很早就反对用信号发生器直接测试输出牛,毫无意义。
几乎不存在这个使用条件,那么测试出来的数据又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又看了一遍谐波失真,看起来LL1664的二次谐波大于三次,其他几乎都是三次谐波大于2次。

有意思,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看看频响,对应的10KHZ的各种方波,就不会被忽悠。毕竟有那么多可以对照。

频响是直观数据,方波是参考数据,是不是对各种五花八门的方波惊到?

网友A:
我的显示该页无法显示啊,我使用的浏览器是360浏览器,你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显示该页无法显示啊,我使用的浏览器是360浏览器,你们呢?

我来看看PDF文件怎么分页上传

楼主:
我用的7ZIP,分割很麻烦,用百度云盘吧。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SgMGJ6x3sO2AaMA0nhXXg
提取码:1234

楼主:
试试看:
300B牛测试报告.part1.rar (748 KB, 下载次数: 42) 300B牛测试报告.part2.rar (748 KB, 下载次数: 37)

300B牛测试报告.part4.rar (748 KB, 下载次数: 31)

网友:
英文多年不用,大部分还给老师了,想请教一下。

第一张图片中括号内的译文,有点不太明白,是结合对数扫描和什么脉冲响应?应该怎么理解?不知道是不是在测试频响曲线的时候,加入的波形,或者什么脉冲?

第二张图片箭头指的地方,按翻译是“失真”,这张图,横坐标看着是频率由低到高,纵坐标1~0.001,这个是什么参数?

楼主:
频响曲线的纵坐标是+0.1dB到-1.0dB,总共是1.1dB的刻度。

至于失真曲线,不管怎么测试的,至少大家是同一个方法,看相对值即可。
失真应该是1%到0.01%

脉冲响应就是方波。看到频响曲线变化不大,方波曲线变化很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