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头接触不良修复一例

楼主(2024-10-08):
我的MF30,1980年的老表,偶尔出现读数变小阻尼也变差的情况,敲一敲又好了,怀疑表头问题。前两天又出现,确定是表头,于是拆开,原来是调零的那里接触不良。引线进来到了表头正面的接线片上,再到调零的那个铜片,再到游丝。花瓣形状的弹片没劲儿压不紧造成接触不良,拆开掰了掰好了。而且以前读数偏小一点调过灵敏度的电位器,现在又恢复到了原当初的位置。

网友A:
把铜片弹片都取下来用一张新人民币压住摩擦,擦去氧化层就好了!

网友:
楼上的 这个主意真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铜片弹片都取下来用一张新人民币压住摩擦,擦去氧化层就好了!

  过去曾用新人民币擦录像机的磁鼓,效果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铜片弹片都取下来用一张新人民币压住摩擦,擦去氧化层就好了!

很久很久以前,清理火花塞的法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铜片弹片都取下来用一张新人民币压住摩擦,擦去氧化层就好了!

事后看应该搭根细铜丝。先拧那个螺母发现螺丝不动,就继续拧,然而到了末端却发现螺丝松了,就用小螺丝刀别住螺丝拧螺母。完了回装的时候可能拧的有点过紧,回松后发现有一点摩擦,之前是没有摩擦的,伤着轴尖了?而且游丝碰了,拔了半天。动这个螺丝有危险性,搭铜丝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久很久以前,清理火花塞的法子 。

不是清理火花塞、是打磨白金触点后、用新纸币磨擦一会(儿)效果会更好。

网友:
我试过用新钱擦内存金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