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德生gr88

楼主(2024-10-08):
请教一下,德生gr88收音机开机就是最大声音,测电位器是好的,请教大佬怎么解决,如果有电路图请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电位器坏了,

网友:
1。电位器坏   2。电位器引脚没接好。

网友A:
重点检查电位器接地端是否焊好,
也不排除电位器下端根部碳膜已断,这种情况下反转电位器到一个角度会突然无声。

网友B:
电位器好像有小板,我没记错的话,常见故障,拉拔旋纽小板PCB铜箔断了,眼睛观察不容易发现,上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电位器接地端是否焊好,
也不排除电位器下端根部碳膜已断,这种情况下反转电位器到一个角度会突然 ...

谢谢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好像有小板,我没记错的话,常见故障,拉拔旋纽小板PCB铜箔断了,眼睛观察不容易发现,上表测量。

有个小板,谢谢您啦!!!

网友C:
我的机器电位器小板的铜箔断裂了,我直接用3根线从电位器引脚搭到主板,再也没出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器电位器小板的铜箔断裂了,我直接用3根线从电位器引脚搭到主板,再也没出现问题了。

谢谢,我拆下来看了,是断了,但是我用薄铜皮剪了条焊上不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拆下来看了,是断了,但是我用薄铜皮剪了条焊上不管用

背面主板上对应的三个点用导线穿过“过天线开的孔洞”直接接电位器中间的三个引脚。

网友C:
背面主板上对应的三个点用导线穿过“过天线开的孔洞”直接接电位器中间的三个引脚。还在不破坏外观的情况下把镍氢电池改成了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面主板上对应的三个点用导线穿过“过天线开的孔洞”直接接电位器中间的三个引脚。还在不破坏外观的情况下 ...

太感谢了,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详细。。。

举手之劳,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