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二管机电路图

楼主(2024-10-08):
收了一个二管机,看着还挺好看。说是国外的套件。到手发现很多焊点没焊好,简单补了一下。然后管子极性焊错,天线线圈初级焊错。修改后能收到台,但是频率中间 7-8 百的位置啸叫。由于发现好几处错误,不排除还有其它问题。想找个电路图,或者哪位老师给画个也行,我实在是看不明白。还有就是中间的变压器哪侧应该是高阻?  现在BG1电流0.26   BG2 6.0 多 应该是不对的吧??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电路,自己照着扒一扒就行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电路,自己照着扒一扒就行了呗

没那水平啊,中间那个变压器没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那水平啊,中间那个变压器没看懂

请参考这款电路

网友B:
貌似只有一只二极管,
应该是用高频变压器的那款。
低压电路应该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只有一只二极管,
应该是用高频变压器的那款。
低压电路应该是差不多的。

对 高频变压器的

网友:
也补充一张:

网友C:
没有找到楼主这个型号的。个别可能与前面有雷同,插入时看不清细节,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找到楼主这个型号的。个别可能与前面有雷同,插入时看不清细节,抱歉!

感谢 感谢

网友D:
给你个铜箔翻转图,方便核查线路

网友E:
原理图利用9楼提供的图纸R3的接法改动一下,元器件数据未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图利用9楼提供的图纸R3的接法改动一下,元器件数据未确认……

太棒了   完美。按这个图查了一遍,没有其它错误了,能收台了。得拖个天线  不然声音太小。灵敏度还可以,挺均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铜箔翻转图,方便核查线路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