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款开关电源无输出

楼主(2024-10-09):
这是一个500瓦的氙灯一体电源,正常输出是空载150v左右,前面有人修过现在是无输出电压,我换了管子和驱动芯片都不行,驱动供电20v也有基准电压5v也有,就是无输出,实在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驱动是3525开关管是irfp460,求论坛老师解答!谢谢

网友A:
不要光顾着元件面,背后焊接面拍出来嘛。接修他人修不好的东西,自己如果没有两把刷子,最好不要乱动它~3525电路先熟悉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光顾着元件面,背后焊接面拍出来嘛。接修他人修不好的东西,自己如果没有两把刷子,最好不要乱动它~35 ...

无可奈何啊,买的机器发现这板子坏的,脑补半天也没琢磨透!

网友:
焊机用3525的比较多,可以参考一下修焊机的思路

网友:
首先查一下3525的10脚是否位高电平,如果是那就是保护了,查保护电路。还有1脚和二脚比较器的电压,还有5脚和六脚和七脚的外围RT和CT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可奈何啊,买的机器发现这板子坏的,脑补半天也没琢磨透!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测量有关引脚,这样维修速度快一些。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楼主:
这个电源电路图有了

网友:
修开关电源最好有个示波器,用示波器看看3525是否有波形输出

楼主:
图纸的驱动输出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