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伏直流给数字功放供电,在阻抗4欧姆音箱上能得到最大多少瓦有效值功率?

楼主(2024-10-09):
48伏直流给数字功放供电,在阻抗4欧姆音箱上能得到最大多少瓦有效值功率?

网友:
最大波峰值48伏,最大不失真正弦波有效值=48/1.414=34V,最大不失真正弦波功率34*34/4=289W

楼主:
数字功放能把48Vdc变换成+-48Vdc吗?如果不能,最大只能得到16.96V有效值,16.96*16.96/4=71.91瓦

网友:
数字功放很多桥接
电源充沛输出了得

网友:
桥接输出电压就是2倍16.96V了

网友:
按照数据手册上给出的 51V 供电、4欧负载、BTL 输出功率 315W 来估算的话,48V 可以得到 279W 的输出功率。

315W * (48V / 51V)^2 = 279W

网友:
假如输入的是方波信号,输出功率可就大多了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
用过这一款。小功率的那一列是额定,右边大些的是最大。

网友:
+-48V还是单电压?

楼主:
单电源,单48伏

网友:
TPA3255在单电压下可以用作4声道OTL,2声道BTL和单声道的PBTL,总共最大输出功率是600W。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功放能把48Vdc变换成+-48Vdc吗?如果不能,最大只能得到16.96V有效值,16.96*16.96/4=71.91瓦

这样正确。顶多这样,实际会再少一些。以THD小于1%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