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车辆充电器;

楼主(2024-10-09):
家里的车不经常开,特别是冬天,容易亏电(12v蓄电池),想着自己做个充电器,有个环形变压器(多年前自己买的铁心),次级是2.5T合着1V,采用的方式有:
1,全桥整流,不加电容滤波;
2:全桥整流,加电容滤波:
3:全波整流,不加电容滤波;
4:全波整流,加电容滤波;
前两天去修车店,特意测量了一下他的充电器次级是15V输出,准备自制充电器也是15V;
不知哪种方式充电效果好;

网友:
我的车停在小区,现在也是很少开,没办法拉线用充电器充电,之前是拆电瓶回去用中兴2400充电,但是很麻烦,现在自己搞了一个4串50A的磷酸铁锂电池组,做了一个大号充电宝,用升降压模块升压到14.4V给汽车电瓶充电,电流设定3A,每次冲6个小时左右,效果还不错,充电过程中,电瓶轻微发热,正常。

网友:
半波不加滤波电容的充电效果最好!这样对蓄电池来说是相当于间歇充电!但半波整流不加电容电路的直流输出电压,是交流输入电压的0.707倍.需适当提高交流输入电压。

网友:
用第2种比较好

网友A:
要根据汽车蓄电池的种类,来决定充电曲线。如果是带启停的汽车的蓄电池,一般都是增强型,不带的话就是普通型。不能混用,否则影响电池的寿命。
两种充电器,我都在网上买过,就用过一次,主要是电池太重了,拿回家太费力气了。在车上充电一定要把接线断开,不然烧坏了车机电脑就非常损失非常大了。我的车在4S店免费充过电,4S店就是把蓄电池的接线全部拆掉,才给电池充电的。

网友:
您的铁芯大约200W+  ,次级建议双线并绕18V,全波整流不加滤波,+15A空开。在初级串入大功率调光器(5A)这样可调输出电流。我是用500瓦UPS变压器,24V电瓶全波整流的。实测次级是2*17V。

网友B:
你的变压器多大尺寸啊?
全波整流就可以了,车用电瓶没有那么娇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根据汽车蓄电池的种类,来决定充电曲线。如果是带启停的汽车的蓄电池,一般都是增强型,不带的话就是普通 ...

2012年的车,不带启停,瓦尔塔电瓶,前两天缺点到修车店给充了一个小时,并没有断开,卡上电瓶直接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变压器多大尺寸啊?
全波整流就可以了,车用电瓶没有那么娇贵

99年买的铁心,卖家号称200W,我又把铁心缩小了直径,号称高个子,小洞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2年的车,不带启停,瓦尔塔电瓶,前两天缺点到修车店给充了一个小时,并没有断开,卡上电瓶直接冲了! ...

那是修车店不负责,的确不能同4S店相比。4S店给我的车充电的时候,是两个接线都拆开了,如果只拆开一个,那万一充电头接触到车架子上,也可能烧坏行车电脑。所以,4S店还是负责的

网友:
    如果停车地方有市电那就很方便了,我以前曾经用那种打印机电源适配器,铁芯变压器直流12V输出的,直接把插头改为夹子夹在电池两端充电,效果很好就是时间要稍长一些。

网友:
神马情况,楼房还是平房或者是别墅,能不能从家里拉电线进行汽车电瓶充电?能拉线的话,建议买铅酸型充电器回来用,没必要自己绕线做笨重的充电器了^_^

网友:
汽车用铅酸电瓶没有那么娇贵。

网友:
半波整流无需滤波即可

网友:
可以安装一个电池电压检测装置,比较低的时候就通过电话或者短信呼叫你,你去热车充电。

网友:
汽车用铅酸电瓶没有那么娇贵,半波整流无需滤波即可

网友:
如果只是弄个简易的充电装置,就无需滤波,能省就省点。且无滤波对电瓶来书类似于脉冲充电,还有点好处。

半波整流充电对变压器来说“负担”大,权衡下来还是用全波整流较好。

全桥整流也是全波,多俩二极管多俩热源。既然自己绕,就并绕双绕组拉个中间抽头出来吧,俩二极管解决问题。

因为只在整流后的馒头波峰值附近才有充电电流,最高充电电压就是馒头波的峰值,也就是说要把输出电压峰值设定在电平充电终止值处。
12V电瓶充电终止电压为14.5V,则次级输出电压有效值为14.5*1/1.414+0.7=10.6V。

次级双线并绕27匝,中间抽头做全波整流。这样电瓶充到14.6V后就自动终止充电了,没有过充的风险(也可保守一些把充电终止电压设在13.8V)。

当然如果您整流后加恒流控制、充电终止控制,次级电压就要提高些。

网友:
无电容滤波充电最好,但是怎么避免过充是关键,需要一个电压检测断电装置,有条件最好是做成断电检测,比如说从五分钟,断开一秒检测电压,这样安全些

网友:
不是停地库的话,太阳能更合适,半平方米以上的光伏板,再搭配个升降压充电小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C:
我一周前把放置50天的408充电充不进,采用去年的方法把正极、车身水箱附近螺丝(相当于搭铁电位)作为充电连接处(408车电平罩不太好取下,电瓶负极没有露出来),去年用成品稳压电源电源设定13V1A可以充,今年同样方法不行,显示0电流,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表量电瓶电压11.9V,邻居说11.9V可以直接起动,我不放心才想充电的。最后并联充满13V的超级电容组,打火成功,取下电容测量变成13.6V,说明不但没有放电,反而在仅一秒多点时间居然电容被反充了。

去年离家时取下电平正极帽,今年同样操作车的防盗报警器总是叫,怕吵到邻居所以走时没有断开电瓶。

一直没搞懂错在哪里?借楼主地盘,请坛友帮我指正

网友:
买个小芯片来做三段充电,这样效果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周前把放置50天的408充电充不进,采用去年的方法把正极、车身水箱附近螺丝(相当于搭铁电位)作为充电 ...

一般断电,都是拆下电池的负极。拆电池时也是先拆负极,再拆正极。安装时则是相反,先安装正极,再安装负极。

网友:
  成品的铁芯变压器充电器因为有多档调节,都是全桥整流,没有滤波电容。如果自己绕制单12V充电器,可以用全波整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2年的车,不带启停,瓦尔塔电瓶,前两天缺点到修车店给充了一个小时,并没有断开,卡上电瓶直接冲了! ...

都12年了,电瓶基本over了,还是换新跑一段长途用着安心。折腾基本没有意义,100AH的也就400多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