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功放推12寸喇叭

楼主(2024-10-09):
1969使用27V开关电源,静态电流1.3A,力度不错,人声很好,喇叭是12寸全频喇叭。

网友:
造型似大型台式机或者半落地式
电源强大车机功放也能有模有样

楼主:
是自制大型台机,原来是用K丅88推挽功放的,现改成1969功放,效果完胜,车机是用作收音和CD功能并同时加装蓝牙听手机的东西,同时有一路输入是接手提电脑用FB2000听DSD音乐文件,总之可玩胜较高。

网友:
这家伙真能玩啊

网友:
真能折腾  把电脑CPU风扇都用上了

楼主:
四只塑封大功率管集一齐由CPU冈扇散热

网友:
1969就是发热巨大 我的没加风扇 冬天不怕冷了

楼主:
这机上的铝板肯定不够散热,加上风扇工作十个小时没问题。

网友:
车机是不用内置的功放部分、加了音频输出?

楼主:
是的,原四路功放都可以用,感觉1969力度好些。

网友A:
喇叭上为何并联那个多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上为何并联那个多电容?

不是并电容,是接VHF频谱显示和6E2音频显示同高音喇叭。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自制大型台机,原来是用K丅88推挽功放的,现改成1969功放,效果完胜,车机是用作收音和CD功能并同时加装 ...

1969效果真这么牛?

楼主:
’原KT88功放推的是12寸钕磁舞台喇叭,音量只能开到一半多一点开始感觉失真,而换上1969功放同时喇叭也换成现今的全频喇叭,灵敏度96分贝,音量开尽失真也不明显,己经切底更换才有效果完胜。

楼主:
KT88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4&fromuid=18344

网友:
这个好!妥妥的电暖气

网友B:
1969搭配个开关电源,下次找个试下看看。

网友:
大喇叭感觉如何

网友C:
用普通tda2030再试试 你会发现那什么1969就是一堆废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69搭配个开关电源,下次找个试下看看。

开关电源最好用拆机进囗的它用料好,提醒一下,用了开关电源后1969电路的所有大小电解都要换上高频电解,不然中点电压和静态电流就调不上了,这点很重要,输出电解可用到4700-6800微法。

楼主:
大喇叭最好用全频的,不差钱的上钴磁,灵敏度高,非一般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普通tda2030再试试 你会发现那什么1969就是一堆废铁

见仁见智,不是绝对。

网友D:
我玩过1969,电流也是1A以上,散热器后面安装静音风扇,一点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玩过1969,电流也是1A以上,散热器后面安装静音风扇,一点不热。

非常好,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仁见智,不是绝对。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玩意唯一的所谓优点是接了个大电容导致声音模模糊糊的听着有点像老式广播。如果OTL电路好的话后期为什么再也没有发烧厂家使用,因为厂家都知道那玩意声音实在不咋样谁都不会让他砸了自己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