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联可变电容场效应管高放输入回路的改进

楼主(2024-10-09):
前些时候夏普GF575调频输入回路电容发黑,拆了换100和12P的不理想,又改成单调谐,输入或输出,也不行。从图上可以看出,输入是低Q回路,输出谐振阻抗高,所以Q值高。下面曲线是我设想的,所以想要提高低端灵敏度,天线输入必须接在抽头上。这样输入谐振回路Q值才能提高,同时在输出上并一个电阻,使二边阻抗相同,Q值,带宽也相同。所以灵敏度差不多,请指教可不可行。

网友:
没有意义自动增益agc无法控制

网友:
可能是线圈里面磨破漆皮,短路了,不要光看电容,天线一般都是低阻抗的,不用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