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精度高点的可调电源,大家推荐下有什么好的

楼主(2024-10-09):
   以前电位器调节的30V5A可调电源,电位器老是调不准,想买个精度高点的可调电源,下面是几款有意向的30V5A可调电源,

都声称精度可以达到10mV 1mA ,大家还知道哪些品牌的电源比较好用,推荐下,要30V 5A的线性电源 就可以,谢谢!

优利德的价格高了100,意向不大。

网友:
随便买,精度应该都不会很高,毕竟这不是仪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仅限于楼主列出来的三个的话,俺也觉得 Korad 好像更靠谱一点,这牌子应该做廉价电源好多年了。

不是,大湿你怎么也会关注这样的玩意啊

网友B:
真想精度都的话,首帖那些估计都不太行,要么买国产精品普源、鼎阳、艾德克斯、要么买二手进口大牌。

网友:
买台大华电源

网友:
我的四台电源:
1,正点原子的,需要配合外部的电源适配器。优点是体积超级小巧,适合外出使用
2,优利德的数控电源,UTP1306S,最大输出32V6A,优点体积小,重量轻,调节精度高,可适用绝大多数场合。
3,鼎阳SPD1305-C,这是模拟线性电源,精度高,电源噪声低,功能强大。缺点:价格高,比较重
4,普源DP831,输出30V/2A,-30V/2A,8V/5A,模拟线性电源,可输出正负双电压,噪声低。缺点:价格高,体积大,特别重

网友:
我几个月前买了一台楼主提及的第三款:KA3005DS(0-30V/0-5A)升级款,一般使用还行,测试电压和电流,误差不大,也还稳定。可显示输出功率、可分辨0.1毫安,比我早年买的同类型电源要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想精度都的话,首帖那些估计都不太行,要么买国产精品普源、鼎阳、艾德克斯、要么买二手进口大牌。

我觉得楼主的意思是,要一个可以分辨到 10mV、1mA 回读值的电源

你不要要求太高,楼主连正经的优利德都嫌贵,你还日狗,顶羊,甚至二手进口大牌

btw. 仅对楼主的三个而言,我咋觉得有 mA 档的更实用对吧

网友:
优利德性价比较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的意思是,要一个可以分辨到 10mV、1mA 回读值的电源

你不要要求太高,楼主连正经的优 ...

仅限于楼主列出来的三个的话,俺也觉得 Korad 好像更靠谱一点,这牌子应该做廉价电源好多年了。

网友:
颜值控选2或3

网友:
推荐有一款叫“快取”的电源,精度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湿你怎么也会关注这样的玩意啊

EEVBlog 上有人发相关的帖子啊,估计都是从速卖通上面买的

网友C:
要精度有精度,三通道,可串可并,可输出正负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精度有精度,三通道,可串可并,可输出正负电压

不是,你就用这个考研干部...咳咳咳,这玩意要精度有精度?

这能叫精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