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D做倒向管 画了个草图 请看下可以吗

楼主(2024-10-09):
101D做倒向管  画了个草图  请看下可以吗    去掉那个阴极电容。

网友:
101这种地球上性能最差的淘汰一百年的电子管 就别折腾了。6n1就可以了

楼主:
整流滤波后供电电压196伏  选取阳极电压130伏  阴极电压9伏  屏流7.7毫安  阴极电阻1.18k  阳极电阻8.5k   同样  阴极电阻接倒相管2再接8.5k电阻接地。

楼主:
  101d        你不喜欢那是你的权力  但是发烧友喜欢它的人太多了 所以才价格居高不下  你只能代表你自己  请别再讨论中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更不要代表别人。

楼主:
头一次做推挽  101D是直热管  做倒相管没见过或则没找到先例  所以心里存在忐忑  发帖求证  用他的管子尤其是旁热管 就不询问了。

网友:
心动不如行动,支持动手试试。

网友:
几乎没人这么做,最好的方式还是衰减式,或者反馈式1:1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这种管屏阴倒相,最好配备信号发生器和双踪示波器进行调试和观察,正弦波的正半周和负半周的幅度大小和对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这是纯后级  101d信号由前级提供  前级目前有四个 一个是 102f推并管ecc32  一个前级是102f推并管b36 一个前级是101d推205d  一个前级是并管ecc83,  分别试听

楼主:
推挽后级管也多只试听  分别为  33  4p1s  6v6  300b  6b4g  5881  fu50  kt88  包括gm70
供电  功率管和倒相管分别变压器整流滤波提供  不在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101d        你不喜欢那是你的权力  但是发烧友喜欢它的人太多了 所以才价格居高不下  你只能代表你 ...

只是炒作 101没任何存在的意义。一群商人炒作

网友B:
101D做不了倒相也做不了阴极跟随器  阴极输出那边交流声极大  即使使用非常纯净的供电也无济于事  这管只能阳极输出 我前半年各种办法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1D做不了倒相也做不了阴极跟随器  阴极输出那边交流声极大  即使使用非常纯净的供电也无济于事  这管只能 ...

真的不好意思  你失败了  我成功了  目前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1D做不了倒相也做不了阴极跟随器  阴极输出那边交流声极大  即使使用非常纯净的供电也无济于事  这管只能 ...

我发帖子的时候也是担心它不能胜任  直热管易出噪音  但是因为喜欢它的声音 所以很想用它做  所以做前发问询问  后来一想  试试看 不行六换管  所以试了 一开始有噪音  很失望  也准备换管了 可是听了几个小时够噪音小了 我也感到奇怪  有发文询问  于板主解惑 认为是新管的原因  想想这次上去的基本都是放了十几年的新管  又听了数小时之后  噪音小的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发帖子的时候也是担心它不能胜任  直热管易出噪音  但是因为喜欢它的声音 所以很想用它做  所以做前 ...

您用的是林籁哪个基础款的管子吗  哎呀 我就是没耐心多等等它 看样子 是不是该重新搭起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用的是林籁哪个基础款的管子吗  哎呀 我就是没耐心多等等它 看样子 是不是该重新搭起来试试

不是  一开始用贵族之声的作为做机管  一切正常后用的是西电葫芦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