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饿死的铅酸蓄电池抢救的实验^_^

楼主(2024-10-10):
一块拉杆音箱内的蓄电池,一条负极线被人焊下来甩一边。
将其拆下来,焊下来正极线,测量电池电压接近为0。

拿出铅酸充电器,接好正负线夹。
插电进行修复,此时测量线夹两端电压为14.5v,充电状况不在状态。
不断电,经过近20小时后,取下一根线再用表测量电池两端电压已有9v左右。
再进行充电后,触摸到电池外壳滚烫,再次取下一根线,让其冷却。
通过反复断线、充电,保持蓄电池外壳不再充电时发烫。
通过漫长的自修复过程,目前电池充电状态正在缓慢恢复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寿命一般两年,再怎么折腾也是徒劳。

铅酸电池寿命与许多因素有关。除了本身因素,也与使用环境,维保方式方法有关系,如果保养得当,寿命还是很长的。过去发电厂变电站的铅酸电池可以用20年,我家2012年的汽车原配电池至今还能用。不过现在不少电动车的铅酸电池2年左右就得更换了。 延长铅酸电池寿命需要平时的保养维护,而不是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铅酸电池到了无电压饿死的程度,再想起死回生,恐怕连神仙也没办法了。

网友:
主要原因是极板硫化,有一层跟浆糊似的硫化物覆盖在极板上,阻碍电子交换,不用溶硫的试剂溶解恐怕收效不大。

网友:
这种电池大概率需要撬下上盖添加纯净水(有6个加水孔)

网友:
充了2个放置很久的铅电,又加点纯净水,电压有了,但容量不行。

网友B:
搭车关注,我有个100AH的松下电瓶电压只有9V,不知有没有希望修复。
另有几个小的懒得折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搭车关注,我有个100AH的松下电瓶电压只有9V,不知有没有希望修复。
另有几个小的懒得折腾了。

是水电瓶吗?看看有没有断格?

楼主:
原来拉杆音箱里电路对该蓄电池有充电功能,

查看了一下,原来修理工估计对蓄电池充电电路原理欠缺,看到电瓶已亏电,只是帮人家简单断了一根线处理^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车关注,我有个100AH的松下电瓶电压只有9V,不知有没有希望修复。
另有几个小的懒得折腾了。

楼顶图片里的铅酸充电器具有硫化修复功能,不是传统的变压器式低频充电器可操作的。
也就是说:传统的变压器式充电器充不进电的蓄电池,用高频变压器式充电器可以慢慢进行有效修复,修复程度看操作者的耐心……

网友:
  巳0v电池串联充电容易反极,要单独给每格充电建立电压,再整体充电.  不过不建议这么做,容量寿命巳大幅度下降,自放电厉害,修好了也用不长.

充电发热厉害而电压不上,极板活性物质脱落引起短路或电解反映,早先做法倒出电解液,蒸溜水多次清洗,直置水中无灰色粉未,再加入标准电解液,充放电循环.

网友A:
铅酸电池寿命一般两年,再怎么折腾也是徒劳。

楼主:
目前,很多实验室里都用去离子水代替蒸馏水来做教学实验,个人认为:去离子水不是蒸馏水,不要用来加在蓄电池里补水。
同理:蓄电池使用时间长久,多次充电后,内部的水分被电离蒸发而减少,其酸性物质还在。不要用电瓶稀释液来进行加注,电池内水分不够了,稍微加注点蒸馏水让其内部保持湿润即可。

网友D:
这样的电池,无论怎样折腾,最终也不会有满意的结果。

网友:
我的电瓶车宝上买的修复液,加过后没有什么反应,和没加以前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水电瓶吗?看看有没有断格?

是免维护的。

网友:
2007年用过电池修复器,用后感觉是放电曲线变了,放电初期,电压高了,动力比以前强劲,电池放电中后期没啥变化。总容量没啥变化。也分别试过添加专用电解液,加蒸馏水。都已失败告终,主要是折腾以后,电池串的一致性变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寿命一般两年,再怎么折腾也是徒劳。

2年寿命肯定不止。
手头有一个13年的松下24AH,用2.5A放电能出来16.5AH,这些年用它多次启动汽车,算是野蛮使用,但至今容量尚可。
不过另外两个同批次的就没那么幸运了,平时属于充电,从来没放过电,现在分别只剩8AH和10AH。

还测试了一个18年的松下38AH,能放出来30AH,看似很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电池,无论怎样折腾,最终也不会有满意的结果。

大概率凶多吉少,我已经不抱希望了,只是看到楼主折腾所以想跟风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C:
免维护也有水电瓶,壳子是白色,盖子黑色,侧面可看到缺不缺水,把标签撕开可看到气孔。

楼主:
前面讲到该蓄电池充电发热烫手,刚刚断开其负极线串入电流表测得充电电流1.9A,大大超过其充电标准电流(0.4A)四倍。^_^随手找一个33欧大功率电阻接上,充电电流100多mA,等再找到10欧左右电阻再充^_^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免维护也有水电瓶,壳子是白色,盖子黑色,侧面可看到缺不缺水,把标签撕开可看到气孔。

有气孔,但不是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气孔,但不是水的。

通过气孔,大灯泡+探针找出断格所在点,但无法修复。或补充蒸馏水试试?

楼主:
逆变电路板上拆下两个22欧电阻并联接入电路充电,11欧电阻上压降3.6v,充电电流0.3A多,就这样让它继续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过气孔,大灯泡+探针找出断格所在点,但无法修复。或补充蒸馏水试试?

等有空再慢慢折腾,非刚需。
反正手头还有几个小容量的可以用,实在急用就掏钱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逆变电路板上拆下两个22欧电阻并联接入电路充电,11欧电阻上压降3.6v,充电电流0.3A多,就这样让它继 ...

阳寿到了的话,你喂它似乎能吃两口,一丢碗,它还是苟延残喘没力气,放一天两天又嘎了。

网友:
这样的蓄电池无论怎样折腾,最终的结局还是扔。

网友:
过放修复后也用不久,没什么用了

网友:
免维护电池,加蒸馏水有电压,但容量不行。

网友:
饿死时间长了,没用了

楼主:
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对于12v电池,饿死太久后经抢救回来电压不可能回到12v。但是,如果它能回到9v,可以1A放电几个小时,也可以了吧……当然,对于12v电路,它是抢救失败的^_^

网友:
各种电池老化以后,基本上都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差不多20年前,网上流行一个555集成电路加一个MOS开关管的修复器,上好的环变加聚丙烯电容制作了一个,开关脉冲中心频率在8.3KHZ,示波器测试波形漂亮无比,什么轰击,脉冲啊对铅蓄电池电池的修复作用也很微小,最终得到一个总结,有些东西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万事万物皆如此,

网友:
一般用充电机修复(变压器绕制的),先大电流半小时至1小时,小电流冲。一般不i超过8小时。充满后静置
2小时,测测内阻,符合要求留下,反之卖废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