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国产舌簧耳机

楼主(2024-10-10):
舌簧耳机的特点是灵敏度高,国产的平衡衔铁耳机市场上比较多的好像有SHH-1、SH-091、SC2-300等。这些都是老产品了,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个体之间不均衡)。想知道这些产品中哪款灵敏度高、哪款更靠谱一些?

另外,SH-091耳机好像还分a/b/c/d,这个划分仅仅是批次不同,还是有具体结构(参数)差异?

请教哪位老师给介绍普及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A:
国产舌簧耳机中,灵敏度大致参考:
田737(仿前苏联舰艇甲板耳机/声力电话)-------------------------  灵敏度高
HC-1 600(仿美国舰艇甲板耳机)            --------------------
SC2-300  上讯电话耳机,老电话机/交换机 -----------------
黄色的,红色印字 350、SHH350              -----------------
黑色的SH-1(严格说是差动式)               ------------
国外SoundPowered-DYNALEC                  -----------------

个人使用总结,状态有一定的随机性,不一定符合您的该类耳机。

网友B:
木耳感觉听矿机3DQ检波直接用两个SC2-300串联比较简便(应该不是最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耳感觉听矿机3DQ检波直接用两个SC2-300串联比较简便(应该不是最合理的)

对,这样接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以前拿这个当受话器用,比那时的话筒效果好,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舌簧耳机中,灵敏度大致参考:
田737(仿前苏联舰艇甲板耳机/声力电话)-------------------------   ...

谢谢!只有SHH350和SC2-300这两个,感觉差不多。前面两个没有,以后有机会试试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只有SHH350和SC2-300这两个,感觉差不多。前面两个没有,以后有机会试试 ......

其实这两个最实用,黄色(坛友称小黄)用于FM二极管矿机最合适;SC2-300用于3DQ检波AM(两个串联直接接入)也很合适;
更好的耳机价贵,还得碰运气;其中HC1 600国内煤矿、内河船舶都有使用,某鱼上90元以下能搞到,音量较大但音质在个频率下不够均衡不如SC2-300揉合均衡,振膜仿制得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