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不同矩阵乘法的效率

楼主(2024-10-10):
CPU = E52630V4  GPU = K40C
可以看出,python里直接用循环计算矩阵乘法效率极其低下,用多线程速度不升反降,原因是python的多线程不是真正的多线程,并不能充分利用CPU性能。使用numpy和cupy显然能大幅度提升速度。由于cupy是GPU上的库,因此在小规模运算时比numpy慢一些。另外cupy似乎还有一个启动时间,第一次运行明显很慢。
import time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cupy as cp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from threading import Thread as TH

arr_size = 12
time_libFree = []
time_multiTh = []
time_np = []
time_cp = []
if_cal_1 = True
if_cal_2 = True

def task(a, b, c, x, y):
    for index in range(arr_size):
        c[x][y] += a[x][index] * b[index][y]

for iter in range(120):
    arr_size = 50*iter

    a = np.random.rand(arr_size, arr_size)
    b = np.random.rand(arr_size, arr_size)

    #矩阵乘法耗时测试
    #只用循环
    t1 = time.time()
    c = np.zeros((arr_size, arr_size))
    if if_cal_1:  #循环做矩阵乘法,耗时相当长,因此当时间过长时不再计算此项
        for x in range(arr_size):
            for y in range(arr_size):
                for index in range(arr_size):
                    c[x][y] += a[x][index] * b[index][y]
        time_libFree.append(time.time() - t1)
    else :
        time_libFree.append(time_libFree[-1])

    if time_libFree[-1] > 10:
        if_cal_1 = False

    #多线程
    t1 = time.time()
    c = np.zeros((arr_size, arr_size))
    index = 0
    if if_cal_2:  #循环做矩阵乘法,耗时相当长,因此当时间过长时不再计算此项
        for x in range(arr_size):
            for y in range( int(arr_size / 5) ):
                th1 = TH(target = task, args = (a, b, c, x, 5 * y + 0))
                th2 = TH(target = task, args = (a, b, c, x, 5 * y + 1))
                th3 = TH(target = task, args = (a, b, c, x, 5 * y + 2))
                th4 = TH(target = task, args = (a, b, c, x, 5 * y + 3))
                th5 = TH(target = task, args = (a, b, c, x, 5 * y + 4))

                th1.start()
                th2.start()
                th3.start()
                th4.start()
                th5.start()

                th1.join()
                th2.join()
                th3.join()
                th4.join()
                th5.join()

        time_multiTh.append(time.time() - t1)
    else :
        time_multiTh.append(time_multiTh[-1])

    if time_multiTh[-1] > 10:
        if_cal_2 = False

    #numpy
    t1 = time.time()
    c = np.matmul(a, b)
    time_np.append(time.time() - t1)

    #cupy
    a = cp.random.rand(arr_size, arr_size)
    b = cp.random.rand(arr_size, arr_size)
    t1 = time.time()
    c = cp.matmul(a, b)
    time_cp.append(time.time() - t1)

    print(iter)

plt.subplot(2, 1, 1)
plt.plot(time_libFree, label = "libFree")
plt.plot(time_multiTh, 'g', label = "multiTh")
plt.plot(time_np, 'r', label = "np")
plt.legend( )
plt.xlabel('array_size(x50)')
plt.subplot(2, 1, 2)
plt.plot(time_np, label = "np")
plt.plot(time_cp, 'r', label = "cp")
plt.legend( )
plt.xlabel('array_size(x50)')

plt.show()

网友:
很正常,Python本身就是库(Native Lib)的模式来加速

网友:
脚本还谈效率啊?要效率就矩阵模版库,C++的一大堆网上,而且大部分免费

网友:
要效率时,谁还会用原生python写啊,不都是调用高性能的c/c++库吗。

网友:
这就是 Python 的成功之处,自己只关心简单灵活好用,把苦力活留给 C/C++ 库去做。

网友:
脚本都是调用库,就这都差远了。渲染一张图片的测试。

网友:
你了解一下解释语言的底层机制,你就不会想在解释语言中写算法了

网友A:
这里都是码农中的高手,为什么不和Matlab也比一下呢?是不是大家都不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都是码农中的高手,为什么不和Matlab也比一下呢?是不是大家都不用它?

教学用就是教学用,易用程度被脚本甩出去8条街,效率被命令式语言甩出去8条街,价格被免费和商用SDK甩出银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