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做了个6J8P+6P3P玩具,调试中……

楼主(2024-10-10):
这次是以院长的线路为蓝本,结合自己手头材料将就着玩,调试中……

楼主:
已听2个小时,电牛微温,输出牛和电感没有温度,底噪一如既往的耳朵贴着喇叭也听不到,声音嘛~与之前的6N9P+6P3P相比(工作点大致相同),柔顺些些,轮廓模糊一些,音场靠后,听交响乐景深有所增加,最明显的区别就是音量偏小,要开到4~5点,之前的6N9P推1~2点就够了,可能是失真较小,声音不炒耳的缘故。

楼主:
高手们帮忙看看,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能否不大动的情况下提高一点音量?

楼主:
对了,电源牛还有一组输出,B压还可以升高10V左右,但考虑到输出牛要兼顾2.5K/6 欧,所以现在B压取得比较保守。

网友:
三组石整流,玻璃整流管是装饰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组石整流,玻璃整流管是装饰用?

对,纯粹装饰用,没接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手们帮忙看看,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能否不大动的情况下提高一点音量?

楼主,6J8P屏极电阻太小了,增益不够,100K左右,这样供电电压就低了些!

要是使用6J4P,这个屏极电阻就可能还大了点!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无信号和满功率下,母线电压差是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6J8P屏极电阻太小了,增益不够,100K左右,这样供电电压就低了些!

是的好像有点小,主要是看院长的线路,用的是51K,同时考虑到我用的是固偏,栅电阻是160K,如果这个屏阻改100K,6P3的栅阻要不要用300K以上?

楼主:
手上没有资料,不知道6P3固偏时栅阻极限是多大,所以看到院长的图6J8P屏阻用51K,才放心6P3采用固偏

网友:
电容器放在铝框是防爆吗?

楼主:
遮丑,防触电……

网友:
这样做底台也挺有创意的, 值得参考!

网友:
第一级换大盾的EF91,试试。

楼主:
手上没有EF91,把6J8P屏阻换成68K,其它不变,屏压则变为96V,降幅有点大啊~

网友C:
在正常电路的情况下,除了输出牛,就是管子最重要。
价格不贵的管子,还是值得试试的。

网友D:
现在论坛冷清了也不知道是人们都很忙还是没时间了还是不爱折腾了

楼主:
听了一天,大致还是满意的,我并不是说6J8P不如6N9P,而是这样有可比性,事实上它们各有特点,只是增益有点小,工作点与院长设计的有些出入,可能是我的管子的离散性造成。

是以这个线路为蓝本的,但水平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正常电路的情况下,除了输出牛,就是管子最重要。
价格不贵的管子,还是值得试试的。

多谢你的建议!
主要是手上有十几支6J8P,但却是第一次玩,过把瘾再说,先认识一下这支胆,玩出感觉了再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论坛冷清了也不知道是人们都很忙还是没时间了还是不爱折腾了

主要是经济不景气大家兜里没钱了

网友:
这种长条形半开放式机箱方便调试,不错。

网友E:
根据实测特性曲线图,来验证6J8P的工作点。。。(电子管有离散性,我这里测试的管子特性并不完全等同于你手里的管子,所以只是为了说明特性曲线图负载线的用途)

院长的工作点选择的很刁钻,如图一,HD2: 1.724%, HD3: 0.610%, THD: 1.883%

BUT,没有最刁钻,可以更刁钻,如图二, HD2: 0.102%, HD3 < 0.085%, THD 0.734%,而唯一的动作就是把工作点往右移动了10V。。。

如果希望降低点屏阻来提升那么点高频特性,可以用120V G2,工作点如图三所示,供电电压跟上面两图类似,稍微调整下B+过来的降压电阻大小即可,

HD2: 0.784%,HD3: 0.249%,THD:0.833%

从这两张图的工作点来说,6J8P的输出电压摆幅都超过60V,即便有NFB降低一些增益,推动6P3P绰绰有余,输出音量小,是功率级的问题。。。

声明:俺没实作过,只是从特性曲线的负载线来分析工作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实测特性曲线图,来验证6J8P的工作点。。。(电子管有离散性,我这里测试的管子特性并不完全等同于你手 ...

非常感谢!少走弯路了

楼主:
音量小的原因找到了,是电位器问题,换了个ALPS 的A型250K(手头只有这个)就正常了,原来这个估计是J(畸)型,旋半天没反应

网友:
老七手里要是有EL34插上比较比较 ,应该更显凌厉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少走弯路了

举手之劳,不客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根据实测特性曲线图,来验证6J8P的工作点。。。(电子管有离散性,我这里测试的管子特性并不完全等同于你手 ...

哇,这个软件好棒,麻烦大神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哇,这个软件好棒,麻烦大神介绍一下?

哎哎,回院长,这是俺自己做的电子管测试仪控制台软件里面的负载线计算工具,扫描得到的特性曲线数据直接导入计算,有了原始数据,剩下的就是加减乘除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