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采集的疑问

楼主(2024-10-10):
图里UC3842作为电压控制芯片,模块U2是隔离电源,其余大多是随便弄的,仅仅作为示意。
如果要采集Vcc电压,将Vcc串接大电阻和小电阻至Vee,然后再取小电阻和Vee的差值作为采样端。
Vcc和Vee似乎无电气连接,这样采样行不行?

网友:
你是要采集输入端电压吧?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有个简单且成本低廉的方式,采集T1次级绕组的反向电压,根据T1比例可以推算出来输入电压。
https://blog.csdn.net/karaxiaoyu/article/details/108212178

网友A:
又不能共地,光一个分压信号不行,电路上没有通路。看看要求不太精密,能否用光耦、互感器之类,只能定性。要定量、精确还隔离探测高压值,估计要花好多心思。

网友: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俺觉得最便宜的解决方案可能是带ADC的单片机加上一个光耦

楼主:
感觉就像是变压器两同名端串个电阻,形成了电压。但这样搞真的能形成电压吗?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隔离变压器是不是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能共地,光一个分压信号不行,电路上没有通路。看看要求不太精密,能否用光耦、互感器之类,只能定性。 ...

是采集单点电压,比如火线电位,零点电位。光耦互感器应该是用不上。
你说的光一个分压信号不行,电路上没有通路,是指输入点和输出参考点之间没有通路吗?

网友B:
我读了两三遍没读懂一楼的文字和电路。
既然测VCC,那得说清楚测量VCC对谁的电压。看文字是对VEE?但是,VCC和VEE又是隔离的,没电气连接,那么唯一的电气连接就是大小电阻了。那么小电阻上应该没有什么直流电压。测个寂寞。

网友C:
看不懂描述。另外,都共用VDD了,还整一个U2隔离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描述。另外,都共用VDD了,还整一个U2隔离什么?

忘改了,最后一个是Vdd2

楼主:
不用怀疑,安森美11KW的OBC的相压采集就是这样干的,网上可以很轻易搜索到这个资料。
这个P5V和AGND就是母线通过类似UC3842加变压再加隔离得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读了两三遍没读懂一楼的文字和电路。
既然测VCC,那得说清楚测量VCC对谁的电压。看文字是对VEE? ...

我也是没读懂,所以放弃这道考题了

网友:
没看懂要搞什么。

盲猜,以VDD供电的设备去采集VCC与VSS之间的压差?

楼主:
以VDD2(图中画错了,最后那个是VDD2)供电的设备,比如单片机,去分别采集Vcc和Vss各自的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