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想做点焊机了,这两个电路帮分析分析

楼主(2024-10-10):
低成本,不考虑损耗(所以不用MOS)
也没有程序控制,纯模拟电路

点焊两个触点接触时开始充电,充电完成后出发晶闸管
这两个电路,晶闸管控制时哪个好一些

网友A:
用变压器式的。不搞电容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变压器式的。不搞电容充电的

变压器的不方便直流电供电
电容优势还是有的

网友B:
这种方式未必可行。
首先内阻需要考虑,另外,焊接时间要可控,用可控硅无法控制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式未必可行。
首先内阻需要考虑,另外,焊接时间要可控,用可控硅无法控制关断。

电容不同充电电压(晶闸管触发)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的不方便直流电供电
电容优势还是有的

以前见过老式的点焊机,就是一个千瓦级的变压器,初级100圈,次级1圈,然后电容对初级放电来点焊,点焊电流通过调节电容上的充电电压来控制,简单高效,控制也算精准

网友:
用微波炉变压器做

楼主:
自我感觉2电路好一些,晶闸管触发电压电流更稳定些

网友:
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的是传统点焊机。用电容器做的是储能点焊机。东西是有区别的,各有各的特点。

楼主:
点焊机使用的电容器主要用于储存能量并在焊接瞬间释放出来,以提供焊接所需的瞬时大电流。电容器的选择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储能容量、耐压值以及放电特性等。下面是如何计算所需电容器容量的基本步骤:
1. 确定储能需求
首先,我们需要确定点焊机需要的能量。点焊机的能量需求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E = \frac{1}{2} C V^2
其中:
?  ( E ) 是存储的能量(焦耳,J)
?  ( C ) 是电容器的电容(法拉,F)
?  ( V ) 是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伏特,V)
2. 确定电流需求
假设我们知道每次焊接需要的能量 ( E ),并且已知最高驱动电压为24V,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来计算电容器的电容 ( C ):
C = \frac{2E}{V^2}
3. 计算所需能量
首先估计一次焊接所需的能量。这通常取决于焊接材料的厚度、类型以及焊接接头的要求。假设一次焊接需要的能量为 ( E ) 焦耳。如果不知道具体数值,可以参考类似应用的经验值。
假设一次焊接需要的能量为 ( E ) 焦耳,最高驱动电压为24V,那么:
C = \frac{2E}{(24V)^2} = \frac{2E}{576}
4. 实际应用中的考量
实际上,电容器的选型还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  放电时间:焊接过程中电容器需要快速放电,因此需要考虑电容器的ESR(等效串联电阻)及频率特性。
?  耐压值:电容器的耐压值应该大于实际使用的最高电压。
?  能量效率:实际焊接时电容器的放电效率可能不是100%,因此实际电容可能需要更大一些。
?  安全裕量:考虑到长期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通常会选择比计算结果稍大的电容。
示例计算
假设一次焊接需要的能量 ( E ) 大约为1000焦耳(这只是一个假设值,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则:
C = \frac{2 \times 1000}{576} \approx 3.47 \text{ 法拉 (F)}
因此,如果一次焊接需要大约1000焦耳的能量,那么理论上需要一个3.47法拉左右的电容器。实际上,可能会选择一个更大容量的电容器来确保有足够的能量储备,并考虑到实际应用中的各种损耗。
请注意,实际应用中应参考具体焊接工艺的要求,并咨询专业技术人员来确定最适合的电容值和其他参数。

如果点焊机使用的电容器最高驱动电压为24V,但在实际应用中考虑使用更低的电压水平(例如2.7V),我们需要重新计算电容器的容量。
计算所需能量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一次焊接所需的能量 ( E )(焦耳,J)。假设一次焊接需要的能量 ( E ) 已知,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电容器的能量存储公式来计算电容 ( C ):
E = \frac{1}{2} C V^2
其中 ( V ) 是电容器两端的电压。
解这个方程得到电容 ( C ):
C = \frac{2E}{V^2}
示例计算
假设一次焊接需要的能量 ( E ) 大约是1000焦耳(这仍然是一个假设值,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那么如果电压 ( V ) 是2.7伏特(V),则:
C = \frac{2 \times 1000}{2.7^2} \approx \frac{2000}{7.29} \approx 273.86 \text{ 法拉 (F)}
这意味着如果焊接需要1000焦耳的能量,并且使用2.7V电压的话,理论上需要一个大约273.86法拉的电容器。
实际应用中的考量
实际应用中,除了理论计算外,还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  放电时间:焊接过程中电容器需要快速放电,因此需要考虑电容器的ESR(等效串联电阻)及频率特性。
?  耐压值:电容器的耐压值应该大于实际使用的最高电压。
?  能量效率:实际焊接时电容器的放电效率可能不是100%,因此实际电容可能需要更大一些。
?  安全裕量:考虑到长期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通常会选择比计算结果稍大的电容。
总结
在实际应用中,如果计划使用2.7V电压来实现焊接,而能量需求为1000焦耳,那么理论上需要一个大约273.86法拉的电容器。但是,实际应用中应考虑焊接的具体要求、电容器的特性等因素,并可能需要更大的电容以确保系统可靠运行。在设计具体系统时,建议与电气工程师合作,确保所有参数都符合实际需求和技术规格。

通过AI算了一下,24V 3.47法拉,2.7V 273法拉。在驱动器件不损耗前提下

楼主:
原来焊接和电流无关,之和能量有关
那为啥传统点焊机,800W变压器,能提供足够能量
因为焊接时间长?
确实是因为时间长,电容能够在ms内完成焊接

在点焊应用中,焊接时长(也称为焊接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它影响焊接点的质量。焊接时间的选择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所需的能量、材料的厚度、材料的热传导性质等。
点焊的能量需求
点焊过程中,焊接所需的能量 ( E ) 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E = P \cdot t
其中:
•  ( E ) 是能量(焦耳,J)
•  ( P ) 是功率(瓦特,W)
•  ( t ) 是时间(秒,s)
假设你有一个输出功率为800W的变压器,输出电压为2V。为了计算焊接时长,我们需要知道每次焊接所需的能量 ( E )。
计算焊接时长
如果我们假设一次焊接所需的能量 ( E ),可以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出焊接时间 ( t ):
t = \frac{E}{P}
示例计算
假设一次焊接需要的能量 ( E ) 大约为1000焦耳(这仍然是一个假设值,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则:
t = \frac{1000J}{800W} = 1.25 \text{ 秒}
实际应用中的考量
在实际应用中,焊接所需的能量 ( E ) 通常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焊接的具体需求来确定。例如:
•  材料类型:不同类型的金属有不同的熔点和热传导特性。
•  材料厚度:较厚的材料需要更多的能量来熔化。
•  焊接质量要求:需要更高的焊接强度时,可能需要更多的能量或更长的时间。
通常情况下,点焊的焊接时间可以从几毫秒到几百毫秒不等。常见的焊接时间范围可能在10ms到50ms之间,但这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所需的焊接效果。
经验规则
对于一般的点焊应用,以下是一些经验性的指导原则:
•  薄材料:对于较薄的材料(如0.5mm至1mm),焊接时间可能在10ms到30ms之间。
•  厚材料:对于较厚的材料(如2mm及以上),焊接时间可能需要更长,可能在50ms到数百毫秒之间。
结论
在你的例子中,如果使用800W的变压器,输出电压为2V,那么焊接时长将取决于所需的能量 ( E )。假设需要的能量为1000焦耳,则焊接时间为1.25秒。然而,实际应用中,焊接时长通常会根据具体的需求调整,并且一般情况下远小于1.25秒。建议通过试验来确定最合适的焊接时长,确保焊接点的质量满足要求。

楼主:
通过一堆计算确实电容不划算
充电时间长100mA充电需要1200秒以上
4A充电也要30秒,效率感人

楼主:
看网上大多数人设计的,都在10焦耳以内
100焦耳足够融化铜片
按10焦耳以内先做个试试,只不过10焦耳充电时间有点长
不能考虑手动充电,太慢

网友C:
举个例子:若电容的总容量为0.1F,充电到20V,那么储存的能量是多少焦耳?若是用2A的电流对电容恒流充电,那么充到20V需要几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举个例子:若电容的总容量为0.1F,充电到20V,那么储存的能量是多少焦耳?若是用2A的电流对电容恒流充电,那 ...

20焦耳
1秒充满,但问题实际不恒流
因为电源做不到
越接近电源电压时充电会越慢

网友C:
24V开关电源+恒压恒流板就搞定。事实上我就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V开关电源+恒压恒流板就搞定。事实上我就是这样用的。

我打算24V 5A电源直充,估计也就2秒能充满,应该还行

网友C:
直充的话也许会保护动作。俺现在都是1秒就充满(网上买的恒压恒流板有指示灯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充的话也许会保护动作。俺现在都是1秒就充满(网上买的恒压恒流板有指示灯显示)

我不需要指示,充满直接触发晶闸管输出就行

楼主:
我完成了,20颗电容,最大输出20焦耳,保守输出15焦耳
24V 5A电源供电,能够实现1秒充满,无感焊接
实际等做出来再吹

230元的板子

网友C:
难道工件还没安放好也直接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工件还没安放好也直接触发?

不会,我的设计,点焊笔接触镍片开始充电
充电完成后自动触发点焊
点焊笔比不接触金属就不充电也不触发
触发有个调节范围,5-24V可调

楼主:
点焊电池镍片所需的能量(以焦耳为单位)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镍片的厚度、焊接面积、焊接设备的效率以及所需的焊接质量。通常,点焊过程中的能量需求可以通过以下因素来确定:
主要因素
1. 镍片厚度:较厚的镍片需要更多的能量来达到熔化温度。
2. 焊接面积:较大的焊接面积需要更多的能量来确保整个区域都得到充分焊接。
3. 焊接设备:不同的点焊机有不同的效率和功率输出。高效的点焊机可以在较低的能量输入下完成高质量的焊接。
4. 焊接参数:电流强度、焊接时间、压力等都会影响焊接所需的能量。
一般经验值
在实际应用中,点焊电池镍片所需的具体能量值可以参考以下一些经验值:
薄镍片(0.1mm - 0.2mm):
通常需要的能量范围大约在 5-20焦耳 之间。
例如,对于0.1mm厚的镍片,可能需要5-10焦耳。
中等厚度镍片(0.2mm - 0.5mm):
通常需要的能量范围大约在 15-50焦耳 之间。
例如,对于0.3mm厚的镍片,可能需要20-30焦耳。
厚镍片(0.5mm以上):
通常需要的能量范围大约在 50-100焦耳 之间。
例如,对于0.8mm厚的镍片,可能需要60-80焦耳。
具体计算方法
如果你有具体的镍片厚度和焊接面积,可以使用以下公式进行估算:
E = I^2 \times R \times t
其中:
( E ) 是焊接所需的能量(焦耳)
( I ) 是焊接电流(安培)
( R ) 是焊接回路的电阻(欧姆)
( t ) 是焊接时间(秒)
实际操作建议
1. 试验和调整:在实际操作中,通常需要通过试验来确定最佳的焊接参数。你可以从上述经验值开始,然后逐步调整直到获得满意的焊接效果。
2. 设备手册:参考点焊机的操作手册,了解推荐的焊接参数和能量设置。
3. 焊接质量检查:每次调整后,检查焊接点的质量,确保没有过热或焊接不牢固的情况。
总结
点焊电池镍片所需的能量因具体情况而异,但一般来说,对于常见的镍片厚度,所需能量大致在5-100焦耳之间。具体数值需要通过试验和调整来确定。如果需要更精确的控制,建议使用专业的点焊设备,并参考设备的手册和建议。

楼主:
发现个BUG,晶闸管触发后不能关闭
因为电源电压被施加在了晶闸管上
2颗TYN1225能够承受400A以上电流,第三颗假货点焊几次炸了

网友C:
假定整个回路的阻抗为10毫欧的话,峰值电流大约有250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定整个回路的阻抗为10毫欧的话,峰值电流大约有2500A

应该到不了  局限于pcb铺铜,焊接材料,电容内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现个BUG,晶闸管触发后不能关闭
因为电源电压被施加在了晶闸管上
2颗TYN1225能够承受400A以上电流,第 ...

可控硅无法关断,不是因为充电电压(我不知道“电源电压”指什么)加在可控硅上,可控硅一旦被触发,阴极阳极将持续导通,直到两极之间电流为0,无法靠门极电压控制AK之间的关闭,前面我提到的也是这个意思,可能我没表达清楚。曾经有一种“可关断可控硅”,我没用过,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所以直流电容储能点焊机,才使用低导通电阻的MOSFET来实现开关。如果用可控硅,多是用可控硅来控制交流变压器,因为交流电极性转换时,可控硅如果没有门极电流,他它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无法关断,不是因为充电电压(我不知道“电源电压”指什么)加在可控硅上,可控硅一旦被触发,阴极阳 ...

正常思路电容释放完了能关断
但是由于电容充电电路的存在,导致AK始终有24V电压,而无法关断
因为我电容只有15焦耳嘛(24V 2.7mF*20),本打算充多少电,一次性放掉完成点焊

网友B:
磬δ磬úγЧ
豸С
磬洢·裬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磬δ磬úγЧ
豸С
磬洢·裬й

乱码了 看不见